Boost升压电路中的升压电感需要气隙吗?

楼主(2017-01-03):
如题,看到很多的BUCK或者BOOST电路中的功率电感,有的是用带屏蔽罩的贴片电感,有的是用环形磁芯绕制的电感,有的便宜的甚至用不带屏蔽的贴片或者直插式的电感器。想问下用哪种电感最好?如果自己用EI型的磁芯绕制需要开气隙吗?

网友:
如果是用EI磁芯自己绕,根据电感量要求,是需要开气息的。建议你算好,用现成的贴片电感好些,注意饱和电流和温升。

网友A:
储能用的电感都需要气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储能用的电感都需要气息

是这样啊,那怎么有的用环形磁芯做功率电感呢,环形磁芯没有气隙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啊,那怎么有的用环形磁芯做功率电感呢,环形磁芯没有气隙的啊

因为磁回路不一样,不能简单的一刀切为,有缝才叫气息
不过环形的还真没气隙

网友:
不能简单的认为有缝才叫气息

铁硅铝 之类的磁环的气息是均匀分布

网友:
确实没发现 有用带气隙的!

网友:
电感好想不要开气隙的,除非你的饱和电流不满足要求。开了气隙电感量会变小的。

网友(2017-07-25):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啊,那怎么有的用环形磁芯做功率电感呢,环形磁芯没有气隙的啊

环形磁芯厂家应该已经加入气隙.

网友:
只要不饱和,就说明伏安能量没有喂狗吃   http://elm-chan.org/works/lchk/report.html
贴片方屏蔽磁芯也会饱和

环形可以看做里面掺了沙子当气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