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LPC4337的I2S使用疑问

楼主(2017-01-03):
已解决,程序写错了。。

网友(2017-05-01):
那你把你的I2S配置部分贴一下看看。

楼主:
void tda1543_I2S_Init(void)
{
        I2S_MODEConf_Type I2S_ClkConfig;
        I2S_CFG_Type I2S_ConfigStruct;

        /* Initialize I2S peripheral ------------------------------------*/
        scu_pinmux(3,0, MD_PLN_FAST, FUNC2);     //I2S_TX_CLK

        scu_pinmux(7,1, MD_PLN_FAST, FUNC2);     //I2S_TX_WS
        scu_pinmux(7,2, MD_PLN_FAST, FUNC2);     //I2S_TX_SDA
        scu_pinmux(3,3, MD_PLN_FAST, FUNC6);     //I2S0_TX_MCLK
        I2S_Init(LPC_I2S0);

        /* setup:
         *                 - wordwidth: 16 bits
         *                 - stereo mode
         *                 - master mode for I2S_TX
         *                 - Frequency = 44.1 kHz
         */

        /* Audio Config*/
        I2S_ConfigStruct.wordwidth = I2S_WORDWIDTH_16;
        I2S_ConfigStruct.mono = I2S_STEREO;
        I2S_ConfigStruct.stop = I2S_STOP_DISABLE;
        I2S_ConfigStruct.reset = I2S_RESET_ENABLE;
        I2S_ConfigStruct.ws_sel = I2S_MASTER_MODE;
        //I2S_ConfigStruct.ws_sel = I2S_SLAVE_MODE;

        I2S_ConfigStruct.mute = I2S_MUTE_DISABLE;
        I2S_Config(LPC_I2S0,I2S_TX_MODE,&I2S_ConfigStruct);

        /* Clock Mode Config*/
        I2S_ClkConfig.clksel = I2S_CLKSEL_FRDCLK;

        I2S_ClkConfig.fpin = I2S_4PIN_DISABLE;

        LPC_SCU->SFSCLK_2 = 0x06;
        I2S_ClkConfig.mcena = I2S_MCLK_ENABLE;

        I2S_ModeConfig(LPC_I2S0,&I2S_ClkConfig,I2S_TX_MODE);

        I2S_FreqConfig(LPC_I2S0, 44100, I2S_TX_MODE);

        I2S_Stop(LPC_I2S0, I2S_TX_MODE);

        /* TX FIFO depth is 4 */
        I2S_IRQConfig(LPC_I2S0,I2S_TX_MODE,4);
        I2S_IRQCmd(LPC_I2S0,I2S_TX_MODE,ENABLE);

        NVIC_ClearPendingIRQ(I2S0_IRQn);
        I2S_Start(LPC_I2S0);
        NVIC_EnableIRQ(I2S0_IRQn);
}

配置没有问题,问题是不能满足我的功能要求,已放弃这个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tda1543_I2S_Init(void)
{
        I2S_MODEConf_Type I2S_ClkConfig;

噢,你需要啥功能? DMA不能乒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你需要啥功能? DMA不能乒乓?

乒乓只是一种填充数据的方式,在中断里实现比STM32的过半中断还要好使。而我需要的是低抖动的I2S信号。
本来想使用外部时钟作为I2S时钟,而I2S工作在主发送模式,这个模式在中文手册上是有的,而英文手册上就没有了,事实上测试也没有。
或者使用外部晶振作为系统时钟。
结果这两个功能我都没搞出来,也许是我能力不够吧。最终放弃了。而操蛋LPC内存分配也是蛋疼的。
其它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