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2359能否稳压的问题?

楼主(2017-01-03):
各位大神,我想问下,用MP2359这个芯片进行降压时,由于我是用电池供电的,所以在使用的过程中,当输入电压Vin变化时,我想问下,它的输出电压能否稳定在一个定值上,谢谢?

网友A:
Vin在规定范围内变化,输出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n在规定范围内变化,输出不变

这个变化范围大概有多大呢?谢谢

网友B:
一般这种问题,直接查手册比在这问的快多了~

网友C:
给你提供一个我用过的MP2359电路,输出3.3V,实测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提供一个我用过的MP2359电路,输出3.3V,实测可用

谢谢,非常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问题,直接查手册比在这问的快多了~

已经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