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确定热释电红外模块所用的芯片型号

楼主(2017-01-03):
在网上买了个热释电红外模块,芯片上的型号被打磨了,电路板上标记了SR505,在网上搜索了半天没有找到DATASHEET,有没有哪位坛友知道该芯片的型号,知道的麻烦说下,谢了!

网友:
你至少,要画出外围电路sch来给大家猜猜啊,

网友A:
这是你发的第一帖,我来给发个资料,不知道这个跟你手中的是否一样
反正我手中的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发的第一帖,我来给发个资料,不知道这个跟你手中的是否一样
反正我手中的是这个

谢谢,看了你发的datasheet,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楼主要的是这个吧

网友:
请教一下4楼和6楼,请问你们分别接触的这两款IC跟BISS0001对比有什么优势,感应距离可以做到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楼主要的是这个吧

是这个,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楼主要的是这个吧

你好!同问这款芯片跟BISS0001对比有什么优势?价格上?性能上?还是远近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