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SPI2驱动外部设备,MOSI输出不正常,请大家看看怎么h...

楼主(2017-01-03):
问题描述:硬件SPI驱动外部设备,初始化程序后发送0X55,在CLK脚能用示波器看到时钟波形,CS脚正常片选信号,但是MOSI却测量不到任何有效信号。
首先排除硬件故障:软件设置MOSI可以实现高低电平变化,但是硬件SPI却不能控制MOSI.
上代码:
void SPI2_Init(void) //对SPI IO有关初始化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带上拉输入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选择了串行时钟的稳态:时钟悬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数据捕获于第二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Cmd(SPI2, ENABLE); //使能SPI外设
        SPI2_RWByte(0xff);//启动传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SPI2  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带上拉的输入 采集外部按键 两个哦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led显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LED_run  data
}

网友A:
SPI2_RWByte(0xff);//启动传输    你发的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2_RWByte(0xff);//启动传输    你发的FF

不好意思,这个只是初始化程序。
后面还有专门的测试语句:SPI2_RWByte(0x55); // SPI2发送数据

UINT8 SPI2_RWByte(UINT8 x) //Ó²¼þSPI
{
        u8 retry=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¼ì²éÖ¸¶¨µÄSPI±ê־λÉèÖÃÓë·ñ:·¢ËÍ»º´æ¿Õ±ê־λ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SPI_I2S_SendData(SPI2, x); //ͨ¹ýÍâÉèSPIx·¢ËÍÒ»¸öÊý¾Ý
        retry=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¼ì²éÖ¸¶¨µÄSPI±ê־λÉèÖÃÓë·ñ:½ÓÊÜ»º´æ·Ç¿Õ±ê־λ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µ»Øͨ¹ýSPIx×î½ü½ÓÊÕµÄÊý¾Ý
}

楼主:
而且后面是在死循环里面  一直发送0X55,用来测试波形。

楼主:
最奇怪的是CLK有波形输出,而MOSI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
GPIO初始化里面MISO也GPIO_Mode_AF_PP?应该悬空输入。

另外硬件SPI要打开AFIO的RCC。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没看到初始化有这项配置,可能是出问题的原因。

网友:
另外看到你用了StdPeriphLib库,以后再出问题就去看官方的Example,比对自己的代码,90%能找到问题。

网友:
我还碰到过SPI3端口和JTAG端口复用的情况,虽然按照网上说的把JTAG功能屏蔽了用SWD,但JTAG和SPI3复用的端口仍然有信号输出,现在只能是把整个调试系统屏蔽掉才能正常使用SPI3,每次调试都需要人工BOOT才能再打开调试功能

楼主(2017-02-17):
汇报:问题解决。 原来设置SPI1的程序里面也设置了SPI2的相关IO,影响了SPI2的MOSI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汇报:问题解决。 原来设置SPI1的程序里面也设置了SPI2的相关IO,影响了SPI2的MOSI功能。 ...

这种情况我一般找问题都是调试时候暂停着直接看对应的寄存器的配置,需要用到的都看一遍,基本都能找出问题,比看代码要直观点,个人思路不一定每个人都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