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海思驱动液晶屏顿卡问题?

楼主(2017-01-03):
项目用到海思处理器驱动7寸LVDS液晶屏,做了一个样机,发现卡顿比较严重。目前分辨率1080*600,帧率30fps。请教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卡顿现象?谢谢

网友A:
楼主还有多余的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有多余的板子吗

这个没有哦,就两套

网友B:
lz,最好详细说下所用处理器型号,使用的系统等信息,具体应用,什么场景下会卡顿,否则真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最好详细说下所用处理器型号,使用的系统等信息,具体应用,什么场景下会卡顿,否则真帮不了你 ...

芯片型号是Hi3518E,100万像素摄像头,LVDS 7寸液晶屏。液晶屏实时显示视频(安防监控项目),目前问题是:视频画面不够流畅,有卡顿现象。想知道有什么好办法解决?目前考虑用FPGA来驱动液晶屏

网友:
这款片子没了解过,仅从方向上给点建议吧!从外向里差,先看看显示的帧率对不,可从proc中看看,向后是解码、送到解码器的数据等

网友:
顺道问问楼主,有靠谱点的hi3518开发板介绍吗?想自己撸一个玩玩...

网友:
要从系统和软件着手看看资源占用问题,另外编码和解码同时的吗,如果是,卡顿很正常。这颗骗子优势在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