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恒流源电路对比

楼主(2017-01-03):
为什么第二个恒流源电路效果比第一个好,求坛子里的大神们指教

网友A:
图1 根本不是恒流源
图2 R1,R2 换成100k    I=Vin/R3   R3取值最好远远小于R1 R2

网友B:
图1能工作才见鬼了;图2也不推荐
r2 r3标反了,运放撑死了输出5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1能工作才见鬼了;图2也不推荐
r2 r3标反了,运放撑死了输出50mA

图一为什么不行?这个恒流源输出就是几百个微安,不需要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 根本不是恒流源
图2 R1,R2 换成100k    I=Vin/R3   R3取值最好远远小于R1 R2

图一为什么不是?两个图都是I=Vin/R1

网友C:
楼主应该看看别人的恒流源
恒流源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看看别人的恒流源
恒流源原理

三克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