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4g网络给服务器ddns。

楼主(2017-01-03):
如题,比如用树莓派做了个服务器,正
平时通过花生壳做动态域名解析。买个花生棒内置花生壳,一个花生棒可以支持两个内网ip端口映射。如果没有外网,让树莓派连手机热点,怎么域名解析?就是怎么访问树莓派的服务器?
不知道说清楚了没?

网友:
你用花生棒连热点吧。
或者你树莓派上面做花生壳就是了,反正花生棒上面有,应该可以共享到树莓派上面,没有就买花生壳服务。。或者个人免费版。

楼主:
有花生棒了,这个要连路由器才行。

网友A:
你这个方案太不稳定了,要是我的话,阿里云买个最低配置的有固定ip的ECS,做vpn服务器,然后树莓派通过vpn连接到阿里云服务器,服务器上做DST-NAT到树莓派的ip和端口。这样你的树莓派就是固定IP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方案太不稳定了,要是我的话,阿里云买个最低配置的有固定ip的ECS,做vpn服务器,然后树莓派通过vpn ...

阿里云有流量限制吗?如果费用便宜,还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B:
花生棒免费版只能上海电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方案太不稳定了,要是我的话,阿里云买个最低配置的有固定ip的ECS,做vpn服务器,然后树莓派通过vpn ...

树莓派利用手机4g联网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固定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生棒免费版只能上海电信用

要是免费的好用,谁还买收费的。

网友:
今天查了一下,阿里云服务器ECS最便宜的配置一年1300多, 不知道是否使用起来和在机房托管的服务器是一样的?

网友:
买ECS,使用时是否需要备案?

网友:
ecs不需要备案,域名解析要备

网友C(2018-05-11):
引用 楼主:
要是免费的好用,谁还买收费的。

你的花生棒是用来穿透NAT的么?传文件,稳定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花生棒是用来穿透NAT的么?传文件,稳定么?

不稳定,收费的也不咋的。有那点钱,自己搭内网穿透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稳定,收费的也不咋的。有那点钱,自己搭内网穿透就行了

以前用过n2n内网穿透,不大好用,你现在用设么做内网穿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过n2n内网穿透,不大好用,你现在用设么做内网穿透?

我现在 租的房子受限制,没装宽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 租的房子受限制,没装宽带

没宽带的房子,一个月要多少租金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宽带的房子,一个月要多少租金呢

900……套一,家装电器齐全……
已安装移动宽带,另一户(上下跃层,共享宽带。只有一根入户光纤)另一户不同意拆,分了5M给我免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900……套一,家装电器齐全……
已安装移动宽带,另一户(上下跃层,共享宽带。只有一根入户光纤)另一户 ...

如果能长期不涨就好了,你这900采光,通风好不,交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