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二维码精准降落

楼主(2017-01-03):
无人机精准降落 使用自己的飞控搭载M100基于视觉引导,该系统适用于任意一款商业飞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5NzM2NTMzNg==.html?spm=a2hzp.8244740.userfeed.5!3~5~5~5!3~5~A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5NzM5MzcxNg==.html?spm=a2hzp.8244740.userfeed.5!2~5~5~5!3~5~A

楼主:
第一个视频前半部分还在调试   后半是调好的 降落目标为ID=5的二维码

网友:
你是用了自己的飞控,搭载在自己做的仿M100平台上吧?视觉部分是怎样子的?STM32不行吧?usb摄像头加miniPC?

网友:
很好奇视觉部分是如何实现实时性的?是用的minipc还是TX1之类的计算平台?

网友:
呵呵 这个可以有 啊

网友A:
楼主厉害,有什么实用价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有什么实用价值呢

无人机物资投放,无人机物流都有用 虽然用GPS也可以 但是对于移动目标和不使用RTK情况下的精确降落,用图像和GPS数据融合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目前国际主流比赛中都有移动目标的无人机降落任务 如IMAV和MBZRIC等

网友:
这个还是激光雷达或者毫米波雷达测距比较好些。

网友B: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二维码? 另外 这种精度的定位是否有需求,怎么解决无人机在高()处比如50米)降落识别二维码?还是只能是在几米以内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二维码? 另外 这种精度的定位是否有需求,怎么解决无人机在高()处比如50米)降落识别二 ...

你码做的越大高度就能越高  现在40cm的吗能到8m  精度随高度变低增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码做的越大高度就能越高  现在40cm的吗能到8m  精度随高度变低增加

这个二维码是你自己设计的?不是通用的二维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二维码是你自己设计的?不是通用的二维码吧?

用了 aruco 库  ar技术里常用二维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了 aruco 库  ar技术里常用二维码

aruco是不是要基于双目的?那你这个运行在什么平台,速度怎么样?来点资料看看啊

网友:
这个其实叫MARKER码

网友C:
对LZ研究的东西很感兴趣,但是希望lz介绍一下硬件架构,我也想一起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uco是不是要基于双目的?那你这个运行在什么平台,速度怎么样?来点资料看看啊 ...

linux 320X280 15f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LZ研究的东西很感兴趣,但是希望lz介绍一下硬件架构,我也想一起研究。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8611-1-1.html  里面的pdf有介绍

网友D:
一个摄像头还是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摄像头还是两个

1个摄像头加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