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ARM M3 4之类有SPI能配置位长

楼主(2017-01-03):
而不是只限8 16位,LM3S可以但停产。实在不行用FPGA屏蔽多余时钟。IO口模拟嫌速度不够

网友:
Atmel的都可以。
STM32F1系列的不行,F0系列的可以,其它系列不清楚,请参考具体数据手册。

网友:
补充,STM32F0的内核是M0,这个不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
STM32F3系列  SPI  4-16位宽度可编程

网友:
lpc系列模式也可以

网友:
tm4c的行不?

网友:
您是要做并行驱动输出吗?asm9260t就可以,8,16,32位并行输出都可以。gpio速度够快。led易步卡行业很多都用。
完全支持1个时钟,再带n 个gpio输出。

网友:
fm3 5~9位

楼主:
上面各位,谢谢了,我正在评估号称两个时钟一次翻转的STM32F4的IO

楼主:
刚刚测试了STM32F407,168MHz时钟下,GPIO可以HLHL两次H之间12ns,决定改用GPIO代替硬件SPI做非8倍数位长的软件SPI。以前只试过F10X,GPIO明显做不到这么快的翻转(假设同主频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测试了STM32F407,168MHz时钟下,GPIO可以HLHL两次H之间12ns,决定改用GPIO代替硬件SPI做非8倍数位长的 ...

因为总线矩阵连接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测试了STM32F407,168MHz时钟下,GPIO可以HLHL两次H之间12ns,决定改用GPIO代替硬件SPI做非8倍数位长的 ...

如果你之前用过LM3S,那么现在可以用它的下一代TM4C
SPI仍然是可配置长度的,4-16位,还带8级FIFO,SPI时钟频率最高60兆(主频120兆),应该够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测试了STM32F407,168MHz时钟下,GPIO可以HLHL两次H之间12ns,决定改用GPIO代替硬件SPI做非8倍数位长的 ...

GPIO再快,要实现SPI功能也没硬件SPI好用。ST F0/F3都可以做到4~16位SPI。

网友:
lpc17系列的,比如LPC1778,看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