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摄像头都有延时么?

楼主(2017-01-03):
手上堆了一些新塘的N32926 wifi摄像头,一直没玩,以前试过,因为出口产品,服务器是国外的,基本连接不上,放假几天试了下直接ap连接,居然有3秒的延时,这个方案基本就是官方的,RTL8188的wifi,摄像头是NT99140 720P.

手上的摄像头+2.4G+LCD直连的同样的新塘N32903的方案却延时很小,啥原因呢? 是wifi的协议短板?

楼主:
顶顶帖子,看看有没人用wifi摄像头。

网友:
如果你的视频是通过p2p传输的,延迟的原因可能是摄像头和app缓冲引起的。如果连接是通过relay服务器完成的,服务器本身也有缓冲延迟。

网友A:
看视频传输协议。有些demo只是为了验证通而已。曾经搞一个手机+摄像头直连,延时在300ms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视频传输协议。有些demo只是为了验证通而已。曾经搞一个手机+摄像头直连,延时在300ms以内。 ...

这个是720p的,也是手机+摄像头直连,就是不能理解3s的延时,这么搞走internet后的延时就更加严重了。

以前做voip,也是忍受不了语音延时。

网友:
要看用的什么协议,我当初用的rtcp传输手机播放也是延时几秒因为手机端会先缓存在播放,后面自己写了个协议最大才300MS的延时。

网友:
有延时的,最好用模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720p的,也是手机+摄像头直连,就是不能理解3s的延时,这么搞走internet后的延时就更加严重了。

自己定义协议吧,最好能把一些开源的成功案例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定义协议吧,最好能把一些开源的成功案例用上。

谢谢,有时间看看开源,刚刚改成480p延时明显短了好多,还是跟码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