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愿意一起线下翻译早期《模拟对话》?寻小伙伴

楼主(2017-01-03):
如题

最近看了几篇早期ADI《analog dialogue 》的杂志,真心觉得很有营养。但每次读完再回去翻看 ,发现跟还是第一遍读一样费劲 ,因此想把其中有价值的内容翻译整理出来,也有利于后面进一步理解查看。

有没有小伙伴愿意一起翻译?业余时间 ,一周最好能有三到四小时左右的时间,针对早期的文章的进行翻译。

一能锻炼英语,二能吸收模拟相关的知识,三能打发时间,哈哈!

有想参加的同学记得联系我!

网友A:
楼主干啥的,打发时间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干啥的,打发时间了都~

苦逼电工。。。。。。

学英语,吸收知识才是重点,打发时间是顺代的

楼主:
哈哈  欢迎欢迎

网友B:
有兴趣,有多少页?把文档传上来吧。不多的话一人翻译一页就轻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欢迎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兴趣,有多少页?把文档传上来吧。不多的话一人翻译一页就轻松了。

每卷15-16页,到目前能下载到的有50多卷 ,但近几年的应该是有中文的。

也不是每卷所有的内容都翻译,但至少应该会有上百页左右。

翻译只是其中一部分工作,最好还能进行针对性的注解,让大多数人都能看懂 这才是难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目前就咱俩了

网友C:
哈哈 慢慢来呗 反正自己看也是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慢慢来呗 反正自己看也是看啊

我应该已经加你Q了!
俩人互相督促呗

网友D:
楼主进展如何  ,报名

网友E:
学英语就算了

可以做成计时比赛,字幕组要跟电工这样没节操就混不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英语就算了

可以做成计时比赛,字幕组要跟电工这样没节操就混不下去了 ...

脑洞好大,你是不是比赛参加多了

作为一名电工,如果你不能流畅或者说没有太大的困难对英文资料进行阅读,那你会失去不少的学习好资料的机会。

英语翻译只是基本功,重要的是能静下心来从中吸收模拟电路的知识,同时将里面晦涩难懂的电路知识进行整理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进展如何  ,报名

还没有开始,只是刚刚有想法要做。

网友:
只有周日有空,想加入…

网友:
我来参加个

网友F:
看懂容易,但真正要翻译得到位,除了要有专业知识,还要对英汉习惯表达互换非常熟悉,才能译出流畅的汉语。否则,读者看一篇烂译文时,会感觉词不达意,生不如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懂容易,但真正要翻译得到位,除了要有专业知识,还要对英汉习惯表达互换非常熟悉,才能译出流畅的汉语。 ...

是啊,这是一项看似简单,做起来难的活。

如果真能坚持下来,把事情做好,那应该收获不小。

网友:
楼主,我试试吧,怎么联系

网友G:
密切关注,每天坚持3~4小时,也是需要极大的毅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密切关注,每天坚持3~4小时,也是需要极大的毅力的。

楼主说每周啊

网友H:
密切关注,在纠结要不要报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密切关注,在纠结要不要报名。。

年前比较忙,目前还没有动静

网友I:
先传个上来看看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传个上来看看难度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6401-1-1.html

网友J:
很愿意参加,可以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愿意参加,可以尝试下

可以加我的Q,就是我的ID号。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看懂容易,但真正要翻译得到位,除了要有专业知识,还要对英汉习惯表达互换非常熟悉,才能译出流畅的汉语。 ...

同意,+1 。
如果自己已经看懂英文原版专业书了,就没有必要再为自己翻译了。所以,翻译,主要还是为了给别人看的。
对于原版书籍中的描述,自己如何理解的,理解是否到位,对了或是错了,同别人没有任何关系,虽帮不到人,但伤害不到人。
正如楼主所说,翻译只是其中一部分工作,最好还能进行针对性的注解,让大多数人都能看懂,这才是难点。
所以,扎实的模拟电路知识功底和让人羡慕的英语表达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网上和网站里经常出现的 Google 翻译是要不得的。一人一页的做法更不可取。这是一点建议。
要说自己就是要翻译着玩,自己看,学模电知识,提高英语水平,那就任何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同意,+1 。
如果自己已经看懂英文原版专业书了,就没有必要再为自己翻译了。所以,翻译,主要还是为了给 ...

既然是翻译,那最后肯定是要给别人看的,当然前提是自己觉得没什么问题了。

主要还是觉得模拟对话的内容很不错,真能很好的翻译出来对自己也有帮助,对不想看英文的人也有帮助。

年后会试着组织开始翻译,到时候再看看效果吧。

网友L:
楼主能不能打个包都下载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能不能打个包都下载下来

论坛里已经有人全都打包到百毒云了,我就是从论坛里找的。

网友:
模拟对话---23

处理运放电容负载的几点技巧

By SB&GM

Q:ADI过去出版的书中,有大量关于容性负载以及运放稳定性的文章,我需要回顾一下----NOW
A: 好的,随你

容性负载经常带来很多问题,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电容能够降低输出带宽和压摆率,不过,最主要
的原因是-容性负载造成的相位滞后,导致运放的反馈环路不稳定。在实际应用中,遇到容性负载
是无法避免的,放大器驱动这些电容时,很容易产生 过冲,振铃,甚至震荡的问题。某些环境下,容性负载的问题会
很严重,比如驱动LCD面板和终端阻抗失陪的同轴线,除此之外,在高精度的低频和直流应用中,这
类问题同样存在。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运放在增益是1(跟随器)状态下,放大器是最趋近于 不稳定,原因a在反馈环
路中没有信号衰减b大的共模摆幅虽说基本上不影响信号的放大精度,但是,注意这里有个但是,高共
模摆幅能够 调制 环路增益 到不稳定区间。

运放的容性负载驱动能力,由以下几个要素决定:
1.        运放的内部构造(比如 输出阻抗,增益和相位冗余,内部补偿电路)
2.        负载的特性
3.        反馈环回路的衰减和相移,包含负载的影响,输入阻抗,以及杂散分布电容等。

在上面提到的几点参数中,运放的输出阻抗,(用Ro表示),是对容性负载驱动能力影响最大的要素。
理想状态下,一个其他条件都稳定的运放电路,如果运放的输出阻抗Ro=0,那么这个运放电路驱动的
电容可以无限大,并且没有相位滞后。

为了不牺牲轻负载下的运放性能,很多运放内部电路,没有为了单单驱动大电容负载而过重补偿,
我们在实际应用的时候,为了优化运放驱动大电容负载的性能,额外的外部补偿电路必须要有。典型的应用场景有,SH运
放,峰值检测,同轴线驱动。

容性负载如图Figures1 and 2,对开环增益同样造成影响,不管信号从同相输入还是反相输入,负载电
容CL 和开环输出阻抗Ro,构成了一个极点。负载端增益可以用公式表示

这里是公式,略掉,反正没几个人看得懂

这个极点造成了-20dB/dec的斜率和90度的相移,加上运放本来就有的20dB/dec斜率和90度相移,最终导致在0dB交点处 斜率40dB/dec,这会导致运放不稳定。

本文将要讨论,关于容性负载对某些运放电路的性能影响,的典型问题。并给出推荐方案去解决这些不稳定的问题。

Q: 这么说来,不同的电路要使用不同的处理手段阿鲁
A:yes,absoultely,你需要针对电路,选择最合适的补偿电路。下面给出一些详细例子。举例,这里有种补偿电路,一个简单的RC反馈电路,具有额外的过滤运放噪音的功能。Figure 3 展示了一种通常使用的补偿电路,经常搭配补偿环路使用。一个小电阻Rx串联到输出,用来解耦运放和CL;一个小电容Cf,插入犯困环路中,用来旁路高频输出。

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技术,我重画了这个运放的反馈部分,在Figure 4.VB链接到运放的负输入端。

网友M:
poorly terminated coaxial cable------这个怎么翻译

网友:
引用 网友M:
poorly terminated coaxial cable------这个怎么翻译

尾端处理不当的同轴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M:
poorly terminated coaxial cable------这个怎么翻译

你已经开始翻译了?

直译--糟糕端接的同轴电缆

联系整句话的意思--应该是指同轴电缆电容比较大,比如同轴电缆很长的情况。

其实这篇文章我已经翻译了,但没有严格按照原文对话的形式来,后面也有一部分省略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已经开始翻译了?

直译--糟糕端接的同轴电缆

我还是觉得我的  终端阻抗失配  要比原子的  尾端处理不当  要好一点,简单点翻译成开路也能方便理解

把你翻译的拿出来瞧瞧,我觉得这个倒装句都太长了,看看你怎么处理倒装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还是觉得我的  终端阻抗失配  要比原子的  尾端处理不当  要好一点,简单点翻译成开路也能方便理解

把 ...

哈哈 现在就开始出现分歧了

晚上吧,在家里的电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还是觉得我的  终端阻抗失配  要比原子的  尾端处理不当  要好一点,简单点翻译成开路也能方便理解

把 ...

chrome出问题了,换到edge才能上传附件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chrome出问题了,换到edge才能上传附件了。

翻译的不错,赞一个

句式感觉还要整理整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翻译的不错,赞一个

句式感觉还要整理整理

能直白易懂的翻译过来就不错了,句式什么的都没什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