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导TNY278开关电源的变压器设计

楼主(2017-01-03):
想要设计一个开关电源,用PI的PIXls Designer 9设计了一个变压器,由于这个软件不能设置不带辅助绕组,不能设置输出不叠加,所以在软件生成的图纸上,我又手动改了一下,电源要求及改动后的图纸如下,请高手帮忙看看,这个变压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建议楼主到电源网论坛去请教,那边电源方面的大牛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到电源网论坛去请教,那边电源方面的大牛多

确实,在本论坛,好像搞电源的不多,发贴前搜过同类帖子,基本上都是不温不火的。

网友:
变压器用软件设计的没问题,关健是要主意各组负债的情况。如果负债比不稳定电源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