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驱动24V,5A的无刷电机的MOS管应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7-01-03):
最近在做电机相关的控制,有个问题一直不是很清楚,特来向大家请教:
驱动24V,5A的无刷电机的MOS管应如何选择?
或者反过来说已经做好的驱动板选用的MOS管是P75N75,它可以驱动多大功率的无刷电机?是根据MOS管哪些参数计算的?

网友:
看带载系数定

楼主:
带载系数是哪个?

网友:
60V起、20~50A的电流。封装与内阻,就看你的电机工作情况了

网友A:
耐压值,一般选择最大工作电压的1.5~2倍,24V的应用,55V~60V的耐压值比较合适。

接着选择内阻,首先选择好封装,封装定了后,根据封装的功率来算。

比如,用5w的封装,比如TO263,TO220, 电流5A,那么IIR = P ,R = 5/5/5=200mR,如果不用PWM控制,200毫欧就可以了。
用PWM控制考虑开关损耗,取五分之一,40毫欧以下的mosfet即可,40毫欧满额5A工作会很烫,但不会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值,一般选择最大工作电压的1.5~2倍,24V的应用,55V~60V的耐压值比较合适。

接着选择内阻,首先选择 ...

谢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耐压值,一般选择最大工作电压的1.5~2倍,24V的应用,55V~60V的耐压值比较合适。

接着选择内阻,首先选择 ...

我发现在实践当中,还有一个重要参数要考虑的。就是反向脉冲能量的吸收

这个如果没有足够电容或其他通路吸收,这些都会通过MOSFET泄放。这个会造成MOSFET的温度急剧升高。

网友(2017-03-10):
引用 网友A:
耐压值,一般选择最大工作电压的1.5~2倍,24V的应用,55V~60V的耐压值比较合适。

接着选择内阻,首先选择 ...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8-02-06):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在实践当中,还有一个重要参数要考虑的。就是反向脉冲能量的吸收

这个如果没有足够电容或其他通路 ...

是DS两端加电容吗?

网友:
应该说是驱动电源端加强滤波。D端有可能加了采样、S端也可能会加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