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48V输入LED电源传导抗扰度和辐射抗扰度解决办法

楼主(2017-01-04):
最近公司DC48V输入LED电源项目需要测10V/m传导抗扰度和20V/m辐射抗扰度,基于TL594I同步整流方案,输入不分极性,效率要求>92%,输出12-30V 恒流1.87A,PCBA整体尺寸如下:6.5*3.1*1.2cm,已经很难加EMI元件,几经整改也过不了,具体要求如下:
1、传导抗扰度范围150K-30MHz,传导测试范围9K-80MHz
2、辐射抗扰度范围27MHz-3GHz,辐射测试30MHz-1GHz,
测试结果:
1、3米半辐射测试(水平、垂直)中50MHz和65MHz有2个尖峰,但是余量还有6dB左右;
2、传导在1MHz到20MHz之间av和qp值均超的厉害(测试文件还在测试公司,没有图片)
3、传导抗扰度在1.8MHz左右的时候接的灯就在闪,到了2.0MHz左右就开始变暗,然后就没输出了,过了3MHz就又好了,接着一个频段又挂了...
4、辐射抗扰度在深圳信测公司测试10V/m 80MHz-3GHz测试(水平、垂直)无闪烁,由于客户要求:27MHz-3GHz,需要再更换测试公司才能完成全范围测试,估计...
请求高人指点

网友:
帮你顶顶吧,我接触的是静电和群脉冲类的,这个帮不上忙。

楼主:
暂时不能上图,客户定制的产品  用于列车照明,所以要求比较高

网友A:
传导是要堆电容与串联电感的。辐射应该是那个续流二极管产生的,建议在续流二极管上串一个磁珠试试,实在不行就在二极管上加一个RC吸收。DC TO DC有时传导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就自然的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导是要堆电容与串联电感的。辐射应该是那个续流二极管产生的,建议在续流二极管上串一个磁珠试试,实在不 ...

客户还限制了体积,高度总共才有12mm,板子都1.6mm了,现在是放不下大的电感和电容,贴片元件已经是0603了,管子是DFN5*6,没有续流二极管,同步整流方案 ,串了磁珠才把50M左右搞定,不然全在限值上飞

网友A:
那调整一下电感参数吧,把开关频率降低一些也有可能过,还有,输入电容一定要近贴IC,有多近就有多近,那个电容最好用高频低阻的东东,我们有一块军工的都干上固态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调整一下电感参数吧,把开关频率降低一些也有可能过,还有,输入电容一定要近贴IC,有多近就有多近,那个 ...

固态上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