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si4463接收缓存时 SPI时序错误的问题如何处理?

楼主(2017-01-04):
调试si4463,做了2个模块用串口互通,发现发送数据有问题:
发送: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1
收到:abcdefghijkmlnnpqrstuvwxyz1

标红色部分的数据错了。

于是用逻辑分析仪看读取数据部分的时序:

SPI接口读数据时,当SCLK下降沿的时候SDO更新数据,SCLK上升沿时SDO上的数据不会改变,可以将数据读出。
可以看到,图中红色圈圈部分,SCLK上升时SDO上电平变化了,导致了这个问题。
可能逻辑分析仪处理速度快,读到的数据还是对的。但是在我板子上就读错了。
而且SDO是si4463内部MCU处理输出的,这个会是什么问题引起?

网友A:
应该是数据出错不是时序出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数据出错不是时序出错吧

数据是对的,只是在SCK上升沿的时候SI4463不应该改变输出的值。
现在我再SCK下降沿的时候就将数据位读出,然后再拉高SCK,已经解决了数据错误的问题。
但是我看SI4463的波形还是那样

网友B(2017-06-11):
引用 楼主:
数据是对的,只是在SCK上升沿的时候SI4463不应该改变输出的值。
现在我再SCK下降沿的时候就将数据位读出 ...

这几天刚刚开始接触SI4463,以前倒是用过NRF905

向你请教一下SI4463的发送指令“START_TX”,它后面跟着的第一个参数“CHANNEL”到底代表啥意思?

AN625里面,第39页的 这个 CHANNEL :CHANNEL{7:0},  Channel number to transmit the packet on. Frequency is determined using integer, fractional, and step size properties in the FREQ_CONTROL property group.

这句英语是什么意思?是说在频率设置寄存器里面有一堆CHANNEL ? 然后在发射的时候选择其中一个? 我没看到频率设置寄存器里有 相关的 东西

两张图片的顺序弄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刚刚开始接触SI4463,以前倒是用过NRF905

向你请教一下SI4463的发送指令“START_TX”,它后面跟着 ...

你好,channel是指你要在哪个信道发送数据。

Frequency is determined using integer, fractional, and step size properties in the FREQ_CONTROL property group.
频率值用寄存器中的整数、小数和步进这3个参数确定。

假如你设定好500M的频率,步进为250khz,信道(channel)数为2,那么你实际用的就是这2个信道:500MHz,500.25MHz.
用“START_TX”命令时,后面的channel设置为0,数据就在500MHz信道上发送;同样地,channel设置为1,数据就在500.25MHz信道上发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channel是指你要在哪个信道发送数据。

Frequency is determined using integer, fractional, and ...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C(2022-04-08):
楼主,这个问题找到原因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楼主(2022-06-01):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找到原因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我自己都记不清了,你看下3楼吧,应该是解决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