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800C TCP 固定长度发送数据不成功问题

楼主(2017-01-04):
TCP连接方式,由于数据数组中可能混有0X1A数据 防止误发送 采用AT+CIPSEND=<length> 固定长度发送方式。
按着数组方式发送 如果定义一个数组 a[10]
如果a数组全为 0x00
设置AT+CIPSEND=10  返回> 时 然后在发送数组a  则不能发送成功()。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O(∩_∩)O哈哈~
同样是十六进制数据传输的我也在愁这个问题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模式。但是我解决的办法是 发送ascii  ,更方便。  缺点是数据量大了点,但也可以接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模式。但是我解决的办法是 发送ascii  ,更方便。  缺点是数据量大了点,但也可以接受 。 ...

实在搞不了就用这个方法了,哎

网友:
我靠,也是同样的问题,现在是转成ASCII发,坐等高人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应该没问题,命令行看看有没有回车换行。

网友B:
手上刚好有sim800c模块,试了下,发送 00 00 这样的hex数组,没有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刚好有sim800c模块,试了下,发送 00 00 这样的hex数组,没有问题呀

是固定长度发送模式吗

网友:
指令有问题吧?如果这都不行,那厂家别想混了,关门大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固定长度发送模式吗

是固定长度模式的

网友:
这样你能明白吗   没问题的 我一直这样用

网友:
是否在发送的时候计算长度有用strlen函数计算

网友(2017-05-08):
SIM800C定时发送数据问题?

网友(2018-10-25):
解决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