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思双核ip camera- Hi3519V101 相关资料

楼主(2017-01-04):
不知大家是否有兴趣一起 设计个板子,试一试这颗目前性能比较强悍的额cpu,跑个opencv的算法,或者做个推流器。
配合sdr做远传。

楼主:
接口就通过pcie 或者usb3.0

楼主:
Hi3519V101  用户手册

楼主:
这样软件的工作量相对少一点

楼主:
远传还有一种做法:Hi3519V101 MAC+fpga(mac)+fpga(sdr)+ad9361 系列

楼主:
这样
软件复杂一点

网友A:
海思要是有WIN7的SDK就好了,Linux编译和下载调试都始终觉得不适应

网友:
非常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思要是有WIN7的SDK就好了,Linux编译和下载调试都始终觉得不适应

不知道你说的是否是下面的的东西。
用VS2013+VELT-0.1.4进行海思平台 UBOOT 的开发

VELT的全称是Visual EmbedLinuxTools,它是一个与visual gdb类似的visual studio插件,用以辅助完成Linux开发。利用这个插件,将可以在visual studio的IDE中进行Linux应用程序的开发(包括编译和调试),也可以进行uboot和linux内核的编译,并根据编译时的错误信息正确定位到源码。目前的版本是0.1.4,仅支持vs2013。此插件可以在CSDN下载频道下载(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lights_joy/8429771),安装过程参见《用vs2013+velt-0.1.4进行嵌入式开发:插件安装》。下面是它的基本功能:
支持x86 Linux,海思hi3516/hi3520,MinGW这几个平台,提供这几个平台的项目模板。
完成UBOOT的编译,并根据编译的错误信息自动定位到相应的文件位置。
完成LINUX内核的编译,并根据编译的错误信息自动定位到相应的文件位置。
在VS下完成Linux内核的配置。
不使用Makefile进行Linux应用程序的编译。
使用Makefile进行Linux应用程序的开发。
使用SSH连接目标机器并用gdb进行应用程序的调试。
使用Telnet连接目标机器并用gdb进行应用程序的调试。
在VS中集成Linux终端(Poderosa),支持SSH/Telnet/Com,在打开终端时自动将VS的变量导出为bash里的变量,如ProjectDir等。

http://blog.csdn.net/lights_joy/article/details/43577781

楼主:
貌似最近没有 更新
http://blog.csdn.net/column/details/velt.html?&page=1

楼主:
如果感兴趣的 请报一下自己的特长
例如
杭州-硬件

网友:
南京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