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LAN8720,上电后状态不对

楼主(2017-01-04):
之前使用野火的开发板调试的,程序都没问题,自己打板时网口就是不通,RJ45两个灯常亮,状态都不对。
有的说是焊接问题,已经反反复复吹了好几遍,问题依旧存在。
谁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检查REF_CLOCK引脚时钟信号,

网友:
mdio接口通不通?可以读出phy寄存器看看状态。另外可以改为10M速度来连接,看看是否是pcb布线问题跑不到100M

网友:
检查电源,复位和晶振,如果都是对的还是不通就贴PCB图出来看

网友:
芯片底部才是地,一定要接到电源负极才行

网友A(2018-03-1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都一年多了,楼主估计早就忘了这个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是贴片问题,不是程序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