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KV的X光机高压电源如何反馈到PWM芯片的?

楼主(2017-01-04):
看了几篇硕士论文,越看越糊涂,现在他们的的方案都是产生正负75KV,然后再加到射线管

取高压用的是电阻分压,首先分压电阻就不对了,这200M欧姆的电阻的功率要选多大才行啊,体积也巨大啊。

然后再就是 为什么还要加个1k来取电流呢?

不知道现在可行的 灯丝电流检测,射线管电压检测,射线管电流检测是怎么做的?

网友:
图3.13是错的,应当看图2-15,
负高压的正极应在Ias处
灯丝电流检测估计也是用电阻取样

网友A:
第一张图看,是分压电阻检测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看,是分压电阻检测电压吗??

是的分压电阻,150KV,的一半是75KV,75KV加在200M的电阻上,简直不敢想

楼主:
这样一画就明白了,确实是这样的,射线管电流等于22k上的电流

多亏上来问,我琢磨了好久没搞懂

再就是灯丝电压好像都没有检测,直接检测了灯丝电流就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分压电阻,150KV,的一半是75KV,75KV加在200M的电阻上,简直不敢想

噢,高电压线,拉弧很壮观的,击穿是常见,这只是标了个数值,肯定是特殊封装的电阻,仅爬电距离就意谓着尺寸小不了。

网友:
高压电阻是个问题,还有绝缘处理

网友B:
LZ是刚入这行?
如果是学习,找本Sedecal或CPI的service manual看看,里面电路图很清楚,两家的思路也不一样。
如果是自己做,建议放弃,等熟悉X光机后再考虑深入学习。
万东自己的高压发生器做了那么多年都做不好,不是便宜货的还在用Sedecal的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刚入这行?
如果是学习,找本Sedecal或CPI的service manual看看,里面电路图很清楚,两家的思路也不一 ...

哈哈,做个好多电源,高压电源还是第一次做,手上有两个高压电源,一个是SPELLMAN,拆开用万用表量清楚了电路,控制板已经完全搞懂,现在就是反馈回路和升压部分泡油里面,拆不开。

手上还有一个是国产的高压电源,简直是垃圾,成本不超过300,特别挑射线管,拆开看,做工奇差。我现在跟别人合同都签了,做的电源兼容SPELLMAN,价格不高于1000,想起来就头大。

现在器件买的差不多了,现在就是画板和找人做升压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高电压线,拉弧很壮观的,击穿是常见,这只是标了个数值,肯定是特殊封装的电阻,仅爬电距离就意谓着 ...

买了玻璃釉电阻,再就是以后会泡绝缘油里面,再抽真空什么的,高压拉弧无所谓 隔远一点 怕就怕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刚入这行?
如果是学习,找本Sedecal或CPI的service manual看看,里面电路图很清楚,两家的思路也不一 ...

哪里能找到Sedecal或CPI的service manual,谢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做个好多电源,高压电源还是第一次做,手上有两个高压电源,一个是SPELLMAN,拆开用万用表量清楚了 ...

球管的控制器如果能像电源那样理解,就太简单了,球管的参数曲线是非线性的,而且每个都需要校准,管电压,管电流,灯丝电压,灯丝电流还相互有关系,以前做小C和乳腺机时用过小球管的发生器,后来就只折腾DR的,小发生器厂家都不记得了。
价格不高于1000,个人感觉难度非常大,如果价格放开点,还比较容易些,可以买小C的发生器,自己做控制板。
这个应该是固定靶的吧,旋转靶的价格还会更高,以前拆过一台冷阴极的乳腺机研究过,机器太老了,用的GAL,就没留什么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球管的控制器如果能像电源那样理解,就太简单了,球管的参数曲线是非线性的,而且每个都需要校准,管电压 ...

我拆的国产机,成本不超过300,灯丝电压和射线管电压一起加,灯丝3.5V,射线管140KV,就不管了,开一起开,关一起关,我拆了SPELLMAN才知道,灯丝常亮,电流2A,高压加的同时升高压到140K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的国产机,成本不超过300,灯丝电压和射线管电压一起加,灯丝3.5V,射线管140KV,就不管了,开一起开 ...

这么简单?应该有电压电流检测的吧。

网友(2017-03-21):
整出来厉害了

网友:
楼主是研发DR的吗?

网友C:
灯丝电流是采集隔离变压器原边电流,然后真有效值变换,折算近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丝电流是采集隔离变压器原边电流,然后真有效值变换,折算近似的。

好的谢谢灯丝坐在-75KV,哈哈 也是没办法去测的,只能是曲线救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噢,高电压线,拉弧很壮观的,击穿是常见,这只是标了个数值,肯定是特殊封装的电阻,仅爬电距离就意谓着 ...

玻璃釉高压电阻,原来做医疗设备时候用这种电阻都是定做的,200M耐压50kv,差不多20cm长

网友:
上几个图片,电阻100M的:

网友:
CPI的图纸

网友(2019-12-31):
好帖,x光机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