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来保护PCB焊接很细导线的胶水一般用什么胶水?见图

楼主(2017-01-04):
PCB上常有小很细的导线需要焊接,一般焊接后,接口处用什么胶水固定性能好? 不是三防胶

我看见硬盘上用这种胶水,很硬,透明的,不知道这种胶水叫什么名字。 见图:

网友:
AB胶吗这是~~~

网友:
AB胶?
电路板上经常看到固定电容的白色的,好像乳胶的。应该可以。

网友:
UV胶,紫外光固化的

网友:
透明硅胶也可以的 楼主可以搜索下705硅胶

楼主:
AB胶和热熔胶肯定不是

网友:
UV胶,卡夫特有,绑定胶也能用,就是不透明。

网友:
环氧树脂,透明的

网友:
UV胶吧。要固化的

网友:
环氧树脂

UV胶干的很快

网友:
UV胶,方便好用

网友:
705硅胶不会发硬的,可能是环氧树脂。

网友:
环氧树脂。 我这儿就有两瓶。

网友:
貌似是UV胶

网友:
环氧树脂

网友:
淘宝了一下关键词“环氧树脂”,找到了水晶胶,看上去是这个东西。

网友:
透明环氧胶,10分钟固化,强度不错

网友:
AB组分同时挤出的,用起来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