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天线发射功率如何计算?

楼主(2017-01-04):
现在知道的信息,
卫星功放为20W的,卫星猫上发送参数设置为:-30dbm,天线为C波段天线。
如果按卫星猫设置参数:-30dbm,计算为0.001mW,显然是太小了吧。
现在按照-30dbm发送,可以接收到卫星转发的信号。
是不是需要把功放功率20W计算上?怎么算?

网友:
这个高大上

楼主:
C波段的功放,没人算过?

网友A:
这个-30dbm是卫星猫的输出,而你的卫星功放输出是20W约43dbm,但没讲出输出是多少时,输出才用20W,这样才能算功放增益,一般来讲-30dbm的输出没办法经卫星功放输出得到20W的功率,因为这样功放得有73db的增益才行,所以还得要预放驱动级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30dbm是卫星猫的输出,而你的卫星功放输出是20W约43dbm,但没讲出输出是多少时,输出才用20W,这样才 ...

还要有个功放输入与功放输出的关系才能算出功放输出的功率是多大是吗?
这个要从功放的规格书中找是吗?

连接方式,卫星猫TX端口通过N头电缆接到功放,功放输出通过软波导接到双工器,双工器接天线喇叭,然后电磁波通过副面反射到主面,发送到卫星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要有个功放输入与功放输出的关系才能算出功放输出的功率是多大是吗?
这个要从功放的规格书中找是吗?

功放输入与功放输出的关系不是算出功放输出的功率是多大,而是算出有多少增益,功率有多大你不是讲出来了吗?这个20W应是,标准测试输入一定功率时的标准输出。。

网友B:
LZ是哪个公司的 广州有个卫星创业小公司需要你

网友:
还要计算天线的增益,再考虑C波段频率的空间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输入与功放输出的关系不是算出功放输出的功率是多大,而是算出有多少增益,功率有多大你不是讲出来了 ...

20W是功放最大功率,现在是想知道卫星猫上设置为-30dbm时功放输出功率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哪个公司的 广州有个卫星创业小公司需要你

嘿嘿,刚刚做这个,还没啥经验呢,谢谢关注,有问题可以探讨,我也是边弄边学习。

网友C:
dBm或dB都是相对增益概念。必须有一点,既给出增益,又给出功率值,其他点相对这点即可算出,如:0dBm时为100mW等等。

网友C:
另外,不同的天线增益是不同的,如锅型天线有波瓣增益的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dBm或dB都是相对增益概念。必须有一点,既给出增益,又给出功率值,其他点相对这点即可算出,如:0dBm时为1 ...

现在查到功放线性增益为66dB,卫星猫输出-30dbm时,功放输出为36dBm,转换为功率3.98W,这么算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不同的天线增益是不同的,如锅型天线有波瓣增益的等等......

1、现在是想知道发射的功率是多少?测试时候测试工程师说卫星返回信号小,所以要计算下发射功率是多少?
2、有次上天线上面调整副面时忘记关发射了,也想知道辐射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哪个公司的 广州有个卫星创业小公司需要你

嘿嘿,不是,再猜!还不能发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