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传感器是什么

楼主(2017-01-04):
高工们,  纠编机上的一个传感器, 检测位置用,  请问这个是超声传感器吗, 大家知道这种传感器是什么型号吗 ? 谢谢各位高工.

网友:
是不是个磁铁?

网友:
楼下的知道不

网友:
超声波头?

网友:
搜了下,可能是:

网友:
这个应该是超声波纠偏,5楼应该是对的

网友:
超声波头, 就不知道是收,发一体,还是单独的?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纠偏机?如果是切纸纠偏,一般用光电纠偏头,精度较高......lz这个看上去像电磁式的,精度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