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输出波形不够光滑

楼主(2017-01-04):
用DAC输出的波形因为每35us调整一次而产生锯齿,怎么才能消除锯齿呢,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用积分电路,如果按35us去设计的话是不是R*C>=350us就行?我用了600欧和1uf 的组合没有效果,求高手指点一下。备注:这个波包含一个1s的上升过程0.2s的保持过程0.3s的下降过程,在上升和下降的时候都是以35us左右的时间进行阶段式的变化

网友:
从5V降低到0V,居然只调整了8次,三位还是4位的DAC?

网友A:
看你那阶梯,不像是35us,而是35ms,这也太长了吧。

网友:
DA输出每次变化+1或-1,输出更新时间变小,可以使台阶变小变细。
DA一般应该有8位或以上吧,应该是可以更平滑的。你要弄成这样,那只能这样。

网友:
DAC变化时间太慢了,最好用DMA方式给DA值。

楼主:
已经调好了,“35us”是写错了不好意思,应该是35ms。为什么是35ms呢,是因为程序中有个35ms的延时(别人写的),又没用定时器,所以输出的波形为锯齿状。解决方案是添加积分电路,串联一个RC积分电路,R=30K,C=4.7uf,电容并联SS34来加速泄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那阶梯,不像是35us,而是35ms,这也太长了吧。

应该是35ms,每格的时间是200ms,不到每格的1/5

网友:
输出RC 调整下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线性差点。也没啥好办法

网友B:
楼主加一阶RC滤波器,应该按(3--4)RC=35ms来算,即RC=8.75--11.7ms。如果C取1uF,R应该取8.75k--11.7k之间的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加一阶RC滤波器,应该按(3--4)RC=35ms来算,即RC=8.75--11.7ms。如果C取1uF,R应该取8.75k--11.7k之间的 ...

一开始也是这么算的,真实去实验的时候发现不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开始也是这么算的,真实去实验的时候发现不好用

lz 没有考虑真实情况下的负载效应。计算时,要将实际负载电阻RL与要取的电阻值Rx并联,按等效阻值R 进行时间常数计算,最后解出正确的Rx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没有考虑真实情况下的负载效应。计算时,要将实际负载电阻RL与要取的电阻值Rx并联,按等效阻值R 进行 ...

一语惊醒梦中人,谢谢

网友:
滤波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语惊醒梦中人,谢谢

所以说设计电路,输入阻抗大一些总没有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 没有考虑真实情况下的负载效应。计算时,要将实际负载电阻RL与要取的电阻值Rx并联,按等效阻值R 进行 ...

RC低通滤波,负载RL不应该是与C并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RC低通滤波,负载RL不应该是与C并联吗?

计算一样的,RL并联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