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d 卡的 iclass SE 能被复制吗?

楼主(2017-01-04):
hid 卡的 iclass SE 能被复制吗?
有没有用过iclass SE 门禁卡的,有些人说能复制, 有些说不能。 有成功复制过的吗?

网友A:
HID卡的低频卡可以复制的,我的读卡器就可以,但是高频的iclass SE 门禁卡应该还不能复制,楼主哪个说可以复制让他搞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主要是芯片的类型。传统的HID卡很容易复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D卡的低频卡可以复制的,我的读卡器就可以,但是高频的iclass SE 门禁卡应该还不能复制,楼主哪个说可以 ...

谢了, 说能 复制 的 有 好几个, 真复制过的, 0个。

网友:
我表示要复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