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AMCNC-04 激光雕刻出好看的文字?

楼主(2017-01-04):
在等amo的AMCNC-04,主要用激光雕刻功能,请问有什么软件可以将图片转换成激光雕刻的G Code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将图片上传上来,我们给你意见。

简单的文字,整体 尺寸 8.5x21 mm, 压缩包里有ai格式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简单的文字,整体 尺寸 8.5x21 mm, 压缩包里有ai格式文件

   文泰雕刻

网友C:
我想知道PCB文件如何转换成机器能识别的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PCB文件如何转换成机器能识别的格式。

CopperC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泰雕刻

谢谢,下载下来试下

网友:
谢谢分享软件。下载用一用。

网友(2017-02-10):
AMCNC-04 上标配的200mw激光,它焦距是多少?  也就是说,激光器的 圆头平端面 与工件的距离是多少毫米?

网友(2017-04-26):
isn't it 5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