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个BUCK降压电路,请高手指正

楼主(2017-01-04):
(图片)

网友:
电感呢?怎么没看到。

网友:
对呀,楼主的怎么连电感都没有呢

楼主:
抱歉,刚才弄错了

楼主:
实际调试,PWM占空比5%就进入了Vin的电压。5%-100%都是Vin,不能调整。

网友A:
建议Q1的BE极加个1K电阻
R18,R16需减小,最好是推挽,否则MOS管开关速度较慢。
这有个220V降压的供楼主参考:

网友:
加负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调试,PWM占空比5%就进入了Vin的电压。5%-100%都是Vin,不能调整。

当然了,因为负载太小,电容充电快,放电慢。

网友:
负载小开通一个周期需要几个周期电容才能放完电,占空比不能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Q1的BE极加个1K电阻
R18,R16需减小,最好是推挽,否则MOS管开关速度较慢。
这有个220V降压的供楼主参考 ...

请教:1、若将提供的220降压电路图中U1输出更改为由MCU控制的PWM输出代替。2、220V的输入改为40V输入,输出12V--38V可调。3、PWM的频率为20K。请问电路修改时注意哪些要点。电源电路知识太弱,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1、若将提供的220降压电路图中U1输出更改为由MCU控制的PWM输出代替。2、220V的输入改为40V输入,输 ...

由于MCU功耗普遍较大,建议单独给MCU一路BUCK供电,
所以MCU需要有两路PWM输出,一路给自身供电,另一路输出到外部.
由于MCU启动电流较大,所以需要一个启动电路:
输出电压通过大电阻给一个较大的电容充电,电容与MCU电源脚之间有一个MOS管,当电压上升到4.4V时让这个MOS管导通.
(如IMP810与AO3401)

20K频率低了点,有些人可能会听见声音.尽量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MCU功耗普遍较大,建议单独给MCU一路BUCK供电,
所以MCU需要有两路PWM输出,一路给自身供电,另一路输出 ...

谢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Q1的BE极加个1K电阻
R18,R16需减小,最好是推挽,否则MOS管开关速度较慢。
这有个220V降压的供楼主参考 ...

请教图中Q1的工作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图中Q1的工作方式?

共基极呀,输入与输出相位相同,且电流相等,这样就可以方便通过两个电阻来调节电压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