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v脉冲电压会不会损毁设备?

楼主(2017-01-04):
场景:电源与信号新都经过防雷器保护,但是防雷器保护水平为80V.
        国标里雷电流持续时间都是几十us,板子上有些信号没有tvs,
        请问80V  几十us的这个残压信号会不会损害光耦,485电平芯片,电源管理芯片这些东西?

网友A:
搞个多级防雷么,加点T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多级防雷么,加点TVS

时间有点紧,改版估计来不及了,

网友:
如果做的有滤波或者tvs就不会 如果没有及时不损坏也会导致芯片工作异常 或者量产出现不良率的问题

网友B:
你的电源和信号线都经过防雷器保护,楼主用的什么防雷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源和信号线都经过防雷器保护,楼主用的什么防雷器啊?

一款国产防雷器,安迅
有没有什么牌子推荐啊

楼主:
感觉信号线什么的如果防雷器带光电隔离什么的肯定就没事啊啊,可能是选型确实不好,电源线没办法必须有tvs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款国产防雷器,安迅
有没有什么牌子推荐啊

我们的接口都是一个压敏电阻还有TVs管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信号线什么的如果防雷器带光电隔离什么的肯定就没事啊啊,可能是选型确实不好,电源线没办法必须有tv ...

电源线比较耐操,光电隔离的完全不怕雷击,信号线就脆弱的多了。大部分485的共模电压只有16v,一烧烧一串,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接口都是一个压敏电阻还有TVs管保护

前面还有什么防护措施吗?屏蔽电缆?防雷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还有什么防护措施吗?屏蔽电缆?防雷器?

没有了,我们设备工作环境不是那么恶劣,主要是保证cpu各引脚不直接暴露在外电路就好。

网友:
lz这个东西的好坏,平时没法看出来,可以正常使用。只有等雷电击中时,才能检验防护措施是否有用。

楼主:
浪涌做完了,两次才过,第一次电源芯片烧掉了,问了厂家,后面可以加低压限制的二级tvs。于是试了一下1500W的tvs,第二次就过了。屏蔽导线,应该挺好过的,因为雷电流是加在屏蔽层上的。

网友:
这个跟浪涌的能量有关,能量大凭TVS无法拉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