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感无刷电机如何低速大扭力启动,求指导

楼主(2017-01-04):
要做一个无刷电机带惯性负载的应用,试了下买的航模电调和无刷电机,低速时电机只是在抽搐,根本没扭力,反而转起来之后再堵转就很难了。

怀疑是不是电机低速时候转子相位判断不准导致的。想实现低速启动是不是只能通过霍尔之类传感器来测算位置?

但同样是无感无刷电机,我的电动车自行车启动时候扭力就很大,还能载人爬坡,这是如何实现的。

无感无刷实现低速大扭力启动的方案是否可行,求大神解答

网友A:
电动车是有感的,霍尔传感器( ⊙ o ⊙ )!
无感无刷电机低速大扭矩启动是行业难点也是核心技术,论坛里这方面专家是海绵宝宝,他最有话语权

网友B:
问问这个帖子的楼主看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5%90%AF%E5%8A%A8

网友:
我正在研究这个,如果启动时转子位置位置或者不对就会出现你说的问题,想要启动有力矩就要启动时就知道当前转子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是有感的,霍尔传感器( ⊙ o ⊙ )!
无感无刷电机低速大扭矩启动是行业难点也是核心技术,论坛里这方 ...

麻烦问一下,是不是现在的电动车,还有独轮车,平衡车,都是用的霍尔启动,比较可靠安全?

网友:
如果要低速大扭矩启动还要选无感电极,明确告诉你,你这方案就是严重错误。

无感无刷用在航模,风机上,这都不是问题。

网友:
简单方法就是加编码器~~电动车带hall可以低速,是因为极对数绝对的高了,看似低速,其实频率已经很高了!!

网友:
无感无刷电机低速大扭力启动难度很大,加霍尔传感器成本也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问一下,是不是现在的电动车,还有独轮车,平衡车,都是用的霍尔启动,比较可靠安全? ...

其实用编码器更好,用霍尔只不过是成本愿意的考虑,目前市场上的独轮车,平衡车基本都是霍尔的要不然就是有刷的

网友:
不用霍尔,直接绝对位置磁编,妥妥的FOC控制。

网友(2020-07-13):
引用 网友B:
问问这个帖子的楼主看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63335&highlight=%E5%90 ...

你好,这篇文章看不了,你能用你的账号转载一下吗?

网友:
可能kv值不同吧,有高扭力的用低kv值的,高转速低扭力用高kv值。做航模一般是根据空气负载特性用高kv值的。电动车就是低kv值大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