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会在0603阻容的焊盘中间走线吗?

楼主(2017-01-05):
你们会在0603阻容的焊盘中间走线吗?一般可以走多宽的线?

图传不上来,待会上示意图。

网友A:
你的线得多细???   你的pcb厂能做到多少精度??? 达到要求,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线得多细???   你的pcb厂能做到多少精度??? 达到要求,也没问题 ...

上面图里走的是0.3mm的线

网友:
在0402,中间过线,0.1mm线

网友:
0805下倒是偶尔走一根线,,,

网友:
0603下面可以走,就是嘉立创的工艺。

网友:
偶尔走0.3mm的线,走焊盘中间或者打2个过孔,自己权衡利弊。

网友B:
0603经常走,10mil线宽,10mil间距。0805必要时能走两根。我做的封装,中间会横一段丝印,刚好把走线盖住。

网友:
密度所致,0603算比较常这样走了~~没啥问题

7mil的线

网友:
不管多大的封装都不走

网友C:
单面板有时为了节省跳线,在电源板的0805下面经常有走线,但是看楼主双面板为什么要走线?贴片工艺有时也会存在器件贴歪斜,锡珠溢出等情况,0603中间走线虽然有绿油覆盖但会降低工艺适应范围,增加这种工艺短路风险,成熟批量产品不建议。

网友D:
这焊盘挺漂亮的,啥软件?

楼主:
刚才看了下JLC的0603封装库,按他们的这个画法,中间只有0.5mm,这种情况中间还能走吗?

网友:
1206的我走过
0805的都不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看了下JLC的0603封装库,按他们的这个画法,中间只有0.5mm,这种情况中间还能走吗? ...

20mil,走6/6/6问题不大。

网友:
没走过,空间这么小吗?非的这样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面板有时为了节省跳线,在电源板的0805下面经常有走线,但是看楼主双面板为什么要走线?贴片工艺有时也会 ...

元件密度还是比较大的,背面没法放元件,有时候不好绕,只能中间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焊盘挺漂亮的,啥软件?

AD广告公司的

网友:
必须能走。我的0603封装走15mil。多年来,还没遇到过问题。

网友:
看板厂的工艺能力,以及封装/焊盘的设计。

图片的MOC,走线到绿油开窗的距离,有的板厂能做到0.05mm,确保走线被绿油保护住。
这样的话,焊盘中间有0.2mm宽的绿油就能走一个0.1mm的线。

网友:
经常从0402中间走线的飘过

网友:
0603的没走过,0805的就经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0603经常走,10mil线宽,10mil间距。0805必要时能走两根。我做的封装,中间会横一段丝印,刚好把走线盖住。 ...

这样做形成跷跷板,容易立碑,尤其是电阻。

网友:
0603完全可以走。

网友:
0805有过,有时候为了走单面板,故意用0805跨

网友:
0603下面经常走,0.2mm的线宽。

网友:
同上,0603下面走0.2,就是在嘉立创做的板,没有问题。

网友:
线路板密集的时候,0402下面也得走一根

网友:
10mil能走,但非必要一般不走

网友:
没这样穿过,

网友:
一般不会这样走线。除非万不得已

网友:
不建议走线,不过偶尔走一走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多憋屈啊!

网友:
修改布局,总会走的开的

网友:
0603的不走,0805能不走也不走,走的话最多1根

网友:
为什么不能走?不能走的依据是什么?
只要注意好爬电距离就行,ACDC开关电源单双面板,电阻电容下面走线非常常见,做出去的开关电源,没有一例因为电阻电容下面走线出过问题。
包括我见过一些大厂的设计,照样走。把你的笔记本适配器,手机充电器砸开看看,里面肯定有这样走的。

网友:
按标准0603中、高密度封装的话,可以走8mil线宽,8mil间距的线。另外,不推荐在这种封装下面画字符和线条,会影响贴片焊接质量,如立碑,因为字符的漆厚是不受控制的。

网友:
有发现客户0805的焊盘,中间走线路焊盘间距大;贴片的时候几乎虚焊,特别是电容!!!然后他说:手焊很好焊!

网友:
不推荐这么做

网友:
以前0805都不敢走,以后0805试着走走

网友:
以前做的板子密度大会走,现在密度不大,没这样走过

网友:
1206经常走,0805都不敢,担心焊盘间距不够

网友:
一般限制走 宁可加个跳线走呗

网友:
0603走过,虽然不推荐

网友:
0603没走过,0805偶尔会走

网友E:
The Circuit Designer's Companion 3rd Edition

网友:
0603 没有问题 单面板都没有问题

网友:
0603下面,间距10mil,走线10mil,天天这么干。也是在嘉利创做板,做了这么多产品了,没有发现有关于此的任何问题。

网友:
6mil 线  焊盘重新做,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The Circuit Designer's Companion 3rd Edition

这个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