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池检测电路

楼主(2017-01-05):
谁有电池电压检测电路?这是我设计的电路可靠吗?

网友:
可靠吧也许

网友:
分压电阻阻值不对,如果单片机参考电压是5V,可以这样用R2=100K,R3=39K

网友A:
你的分压是6V,MCU受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分压是6V,MCU受不了吧

我可以把其中一个电阻换成电位器

网友:
R2=100K,R3=51K,分压后得到的电压为4V,可以适应汽车启动后的电瓶电压为13V

网友B:
分压电阻增大 减小电流
使用一级RC低通滤波
加TVS或钳位二极管保护
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
分压不对,这样都超过你的AD参考了。

网友:
3mA的静态电流   好大

网友C:
加大电阻改变比值,降低静态电流,最好做一级滤波降低启停期间的电压波动,做好加嵌位二极管保护,输入到端口串一个电阻

网友:
有问题,你的产品至少在-14~24V内不能坏。你这个12VC接到汽车电平,电压一变,mcu这肯定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压电阻增大 减小电流
使用一级RC低通滤波
加TVS或钳位二极管保护

有点路没让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大电阻改变比值,降低静态电流,最好做一级滤波降低启停期间的电压波动,做好加嵌位二极管保护,输入到端 ...

有点路没让参考一下?

网友:
检测电池的电压值还是有电没有电?电路是否需要隔离?

网友D:
楼主设计不可靠。电池电压变化较大,至少要加入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设计不可靠。电池电压变化较大,至少要加入钳位

好的谢谢了

网友:
电流越小越容易受干扰,是要加算法

网友:
点火瞬间的 干扰是很强的。。。。。

网友:
分压要调整到5V以下。
增加一个MOS管,需要检测时打开MOS管,这样可以降低电阻对电池的消耗

网友:
汽车电瓶电压至少按15V算才凑合。

网友:
3段 分压  可以了,按5v可承受15v了

~

网友:
据说汽车启动时干扰峰值能达上百伏。

网友:
这个可靠性完全是一个笑话。设计要基于你的需求标准,测量速度、精度、耗电量。把需求摆明白,然后再去考虑如何设计电路。假如你没有确切的需求,也不知道如何定参数,买一个评价还不错的车上的电压表,照抄

网友E:
你确定要用在汽车电池的检测吗

网友:
下面电阻最好用两个电阻并联提高安全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以把其中一个电阻换成电位器

楼主应该是学生。。不能使用电位器, 因为电阻值不明。

使用固定1% 电阻, 设计最少测量15V 的量程 , R2 10K, R3 5k,
C4 104 那边再并联4.7uf 电解电容, R3 并联5.1V Zener

网友:
4k 太小了 也不对

网友:
要考虑ADC采集等效输入阻抗,否则电阻不合适会造成采集值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要用在汽车电池的检测吗

是的,还是用在公务车上。

网友F:
用在公务车上,可以放心使用,电阻击穿或者短路爆炸即可,不影响分赃。如果用在自己车上,估计很多人会增加N多器件做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在公务车上,可以放心使用,电阻击穿或者短路爆炸即可,不影响分赃。如果用在自己车上,估计很多人会增加 ...

哈哈
很不错的想法

网友G:
直接读取行车电脑的电池电压不行吗?这样连自己检测都不用了,做一下can或者k通讯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读取行车电脑的电池电压不行吗?这样连自己检测都不用了,做一下can或者k通讯就好。 ...

没有电压数据的,的自己做。

网友:
应该在电阻分压输出后边加上RC滤波电路和电压跟随器。另外,分压电阻取值不合适(因为单片机供电为5V,IO口输入电压最大不能超过Vcc值。)

网友(2017-02-09):
看来精度要求不高!首先确定量程(按20V设计)分压电阻用30K+10K..再加级输入滤波。这样静态电流也小。量程也大些。抗干扰还是要做的!

网友:
用大阻值电阻分压,电流控制到微安级,电输入电压范围要考虑在9V-24V,这种方式精度不高,误差大。端口加保护。

网友:
汽车的电压范围是9~16V,建议使用100k和22k分压,后带一个10nF的电容,已使用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