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较大面积范围内有人进入

楼主(2017-01-05):
如题:爸妈辛辛苦苦种的菜经常被村里人偷,想办法做一套有人进入就通过遥控开关打开家里的报警设备的装置。面积有大概一亩地,估计探测距离有20-30米就可以了有这样的探头吗?微波或红外线?要简单可靠。

网友:
守着一亩地不容易啊,装个报警器吓一下

网友A:
装个几块钱的坏 摄像头, 再写几个大字 视频监控范围 , 以前用稻草人对方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几块钱的坏 摄像头, 再写几个大字 视频监控范围 , 以前用稻草人对方鸟。 ...

假摄像头不行,可以蒙住脸,必须有人进入马上知道才行。

网友:
多整几个热释红外报警的,一般报警器响了就跑了

网友:
户外用红外容易误报,用微波好些

网友:
激光对管,有阻挡物就会触发报警。以前学校围墙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B:
在农村的话养条狼狗啊,还有比这更好的吗

楼主:
红外 微波淘宝上找到的距离上都不合适,激光对管安装麻烦,要求白天容易拿走,晚上容易装上。

网友C:
用电子围栏,断线即报警。用细线,安装高度高于旺财身高,你那里没有牛魔王吧?
不要用案发现场警报声驱赶,以防破解
红外容易误报。视频识别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农村的话养条狼狗啊,还有比这更好的吗

菜地离家有一定距离。狗会被偷。

网友:
用 铁刺 把菜地围起来、在小偷的必经之路装上热释电红外报警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菜地离家有一定距离。狗会被偷。

照你你这么说装报警装置也不方便啊,怎么供电都是个问题,如果不养狗,那就在成熟的季节搭个棚子,人肉看着

网友:
标牌:擅自进入者不举绝后戴绿帽。。。。。

网友:
挖几个陷坑

网友:
激光对射型传感器,好像几十块钱一对儿。

网友:
插个牌子,写上"转基因试验田"

网友:
雷达入侵检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农村的话养条狼狗啊,还有比这更好的吗

嗯,怎么防狗被偷走在农村已经是个热门话题

网友:
种一圈酸枣或者花椒,月季花也行

然后再种点专门用来被人偷的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怎么防狗被偷走在农村已经是个热门话题

同理,装防盗系统也可能被偷,报警一次以后大家都知道了,就会想办法破坏,电线都有人偷,还有什么好办法?防君子不防小人,那就无解了

网友:
这么大,图像比较靠谱,两幅图做比较,异或一下,大于多少就表示有新东西,或者异或的值不稳定,表示在移动。

网友:
呵呵 整一套这个系统 还不如不种那一亩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菜地离家有一定距离。狗会被偷。

狗都会被偷,装红外蜂鸣器超声这些,刚开始可能有点用,但是后面肯定会被直接偷走的

楼主:
唉,看来防贼是一个难题!!

网友:
冲床上的光栅能行

网友:
自己做一个激光雷达

网友:
多是村里的内贼,熟门熟路

网友E:
人家 弄一二窝菜  有必要吗?  如果真用车来拉了,你直接110 来得快。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1#detail

之前看到这个,很符合楼主的要求,这个方案可以一试

网友:
摄像头监控,OPENCV之类的进行动态检测,太阳能供电。
你要是报警了,设备直接让人家抱走。
这成本……一亩地貌似收不回来呀。

网友:
人体感应走廊灯 试试

网友G:
可以用雷达检测200m内都没有问题,20-30m给你推荐个纳雷科技的周界安防雷达 SP50W  www.nanoradar.cn

网友:
挂个牌子,写上已喷打农药,偷食中毒者概不负责!

网友:
出动无人机

网友:
种点洋水仙

网友H:
实用些的话还是狗,怕狗被偷的话,可以养2只狗。

网友:
。。。农村里,有些不让偷的,人家直接下药。 菜---除草剂。   鱼---农药。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8.qDwc5R&id=527859375711&ns=1&abbucket=1#detail

之 ...

这个需要几个主机,每个主机需配一个电话卡。白天干活要把线拆掉,晚上又要把线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雷达检测200m内都没有问题,20-30m给你推荐个纳雷科技的周界安防雷达 SP50W  www.nanoradar.cn ...

这个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子围栏,断线即报警。用细线,安装高度高于旺财身高,你那里没有牛魔王吧?
不要用案发现场 ...

围栏自己进出也不方便。

网友:
四轴飞行器 不定时过去巡视一下

网友:
地下埋泄漏电缆

网友:
接近开关

网友:
转基因试验田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摄像头不行,可以蒙住脸,必须有人进入马上知道才行。

蒙住脸也是人啊,又不用知道是谁……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实用些的话还是狗,怕狗被偷的话,可以养2只狗。

再不行,可以养一群……

网友:
用细鱼线围绕范围, 检测鱼线的压力,是否有被扯动, 报警

网友:
找座安防的,这个叫周界防范检测,民用不便宜。

网友:
热释电,多普勒

网友:
不在乎成本 用红外阵列

网友:
摄像头带移动侦测,小米摄像头什么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人家 弄一二窝菜  有必要吗?  如果真用车来拉了,你直接110 来得快。

你是没体会过半亩地的菜一夜给你拉光的感受,开着车一家人齐上阵,,,,,

网友:
就有那样的人家:靠偷别人活着。

网友:
用海思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是没体会过半亩地的菜一夜给你拉光的感受,开着车一家人齐上阵,,,,, ...

偷的倒也不多,但是专拣卖的贵的菜偷。前一段时间听我老爸说蒜苗卖5元一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