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FM17522的LPCD功能

楼主(2017-01-05):
最近搞刷卡部分,用的RC522,基本功能实现了,低功耗唤醒用的是MCU定时唤醒读取,总是感觉不方便,网上找了好多发现FM17522有LPCD功能,也就是低功耗的外部卡侦测功能,这样就不需要MCU干预了,但是相关资料却在网上找不到。后来在pudn上花钱买了一个只有.c和.h文件的资料,大概了解了这个IC在兼容RC522的基础上开发了某些保留寄存器的功能,但是具体资料还是没有。今天意外在周立功的网站上看到了比较全面的资料,应该是可以用的,等下次打样顺便做个demo测试下。先发上来分享下。
编辑原因:上传附件

网友A:
周立功的资料是可用的,不用测了,已测过,也不用重新打样做DEMO,直接用FM17522替换RC522即可(前提是之前的RC522使用的是SPI接口),软件硬件全兼容。

更正:FM17522和RC522硬件是全兼容的,可直接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立功的资料是可用的,不用测了,已测过,也不用重新打样做DEMO,直接用FM17522替换RC522即可(前提是之前 ...

意思如果用IIC或者串口就不能使用LPCD?软件和硬件应该都兼容的吧,17522多了一个LPCD功能。

网友:
好,正需要,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如果用IIC或者串口就不能使用LPCD?软件和硬件应该都兼容的吧,17522多了一个LPCD功能。 ...

如果用IIC或者串口,则FM17522不支持。
在硬件上,FM17522仅有SPI接口,所以,如果需要用FM17522直接替换RC522,则之前RC522的硬件必须是SPI的,
在软件上,FM17522比RC522多个LPCD功能。其它兼容。
------------------------------------------------------------------------------------------------------------------------
更正:
在硬件上,FM17522和RC522全兼容
在软件上,FM17522比RC522多个LPCD功能。其它兼容。

需要注意:FM175XX系列,还有一款FM17520,硬件上没有IIC和UART接口,软件上不支持LPC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IIC或者串口,则FM17522不支持。
在硬件上,FM17522仅有SPI接口,所以,如果需要用FM17522直接替换 ...

看手册硬件上FM17522也是有IIC和串口的,和RC522一样的,只是多了LPCD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手册硬件上FM17522也是有IIC和串口的,和RC522一样的,只是多了LPCD

不好意思,我看的硬件资料是FM17520的,FM17520是不具备IIC和和Uart的,FM17522就有IIC和Uart的。但是我没用过IIC和U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看的硬件资料是FM17520的,FM17520是不具备IIC和和Uart的,FM17522就有IIC和Uart的。但是我 ...

手册应该可信些,最好的还是实际测试

网友B:
LPCD启用后,待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
有没有FM17522 的datasheet

网友:
复旦微的芯片现在应用很广泛咯,都是直接替换NX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PCD启用后,待机电流是多少?

手册写的平均电流是10uA,算是比较小了。

网友C(2017-03-08):
测试怎么样了,我调试一个周了,LPCD功能一直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怎么样了,我调试一个周了,LPCD功能一直不好用。

项目忙耽搁了,还没测,你测是不好用是指不稳定吗?

网友D:
但是 FM17520 比较便宜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项目忙耽搁了,还没测,你测是不好用是指不稳定吗?

不好用,今天复旦微电子 的技术支持过来 帮忙,不知能不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 FM17520 比较便宜哦

520 没有LPDC 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用,今天复旦微电子 的技术支持过来 帮忙,不知能不能搞定

搞定了分享一下哦,他们技术说过要采集哪个地方的AD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分享一下哦,他们技术说过要采集哪个地方的AD值

技术支持都是这么说,把东西给他们调也调不好。
这LPCD我从他们的样片开始出来就在用,为了降低功耗,发射电磁场的功率小的可怜,换个外壳(特别是金属外壳)都要重新调天线参数。
完全是个实验室产品。不适合做成产品。
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今年会有新版本的LPCD出来,出来了再看看新的会不会好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技术支持都是这么说,把东西给他们调也调不好。
这LPCD我从他们的样片开始出来就在用,为了降低功耗,发 ...

他们来了,先换上新出的片子,分分钟搞定了。功耗还没测试,等测试完了,把结果再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们来了,先换上新出的片子,分分钟搞定了。功耗还没测试,等测试完了,把结果再贴上来 ...

看来是楼上说的,不同版本效果不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他们来了,先换上新出的片子,分分钟搞定了。功耗还没测试,等测试完了,把结果再贴上来 ...

这个 怎么判断版本啊 ?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 怎么判断版本啊 ?

芯片丝印 有版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们来了,先换上新出的片子,分分钟搞定了。功耗还没测试,等测试完了,把结果再贴上来 ...

最终测试结果怎么样?丝印版本能发上来大家共享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们来了,先换上新出的片子,分分钟搞定了。功耗还没测试,等测试完了,把结果再贴上来 ...

我的测试板上周发出去了,这周到了试一下,原理图是按一楼资料画的。要是能参考下你的程序就好了,省了不少事。

网友G(2017-04-12):
楼主进展如何,低功耗读卡电流能做到多少?距离多远?也想使用这款替换RC522,不需要MCU干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进展如何,低功耗读卡电流能做到多少?距离多远?也想使用这款替换RC522,不需要MCU干预。 ...

正在测试,参数和手册给的差不多,10uA多点,距离5cm左右,这个应该和PCB布线还有阻容参数有关,稳定性还行,继电器动作时偶尔会误触发,但是问题不大,唤醒后读卡读不到再休眠就是了。芯片就买了两个,版本被我焊的看不清了,嘉立创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丝印 有版本号

你们测试的怎么样了?功耗如何?

网友H:
引用 楼主:
正在测试,参数和手册给的差不多,10uA多点,距离5cm左右,这个应该和PCB布线还有阻容参数有关,稳定性还 ...

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能不能讲讲这个例程应该移植那些部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能不能讲讲这个例程应该移植那些部分。谢谢

用stm8,只要包含进LPCD文件夹下面的lpcd_api.c和lpcd_regctrl.c,然后主函数流程参照例程跑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stm8,只要包含进LPCD文件夹下面的lpcd_api.c和lpcd_regctrl.c,然后主函数流程参照例程跑就行了 ...

帅哥加个好友吧,我用的rtc的方法不是很稳定。qq1057668897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stm8,只要包含进LPCD文件夹下面的lpcd_api.c和lpcd_regctrl.c,然后主函数流程参照例程跑就行了 ...

电路什么的也不需要改吗?

网友(2017-10-12):
为什么压缩包说有病毒,下载不了。

网友(2020-06-28):
正在看这个,保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