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风阵列,看不明白,请指教

楼主(2017-01-05):
  是否将3个麦克风信号相加就可以。 原理没看明白,说什么延迟相加, 鬼知道每个麦克风  延迟 多长时间。

网友A:
直接叠加,你看一下波形就知道了。0°得到的幅度最大,相当于定向拾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叠加,你看一下波形就知道了。0°得到的幅度最大,相当于定向拾音

  同个方向来的噪音也 3倍, 还不如搞个指向性的话筒

网友:
楼主这个是做主动降噪吗,这个图的文档可以发下吗?

网友B:
哈哈哈,老话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老话题了

  指点一下啊

楼主:
仔细想想,好像明白了,  利用多个麦克风,按一定的几何排放, 根据声音的速度和麦克风的距离, 算出声源的位置, 然后调整每个麦克风的延迟,相加就达到效果了

网友C:
感觉高大上的样子,搞语音算法很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高大上的样子,搞语音算法很爽啊

  知道原理就简单了, 语音没啥好搞的, 识别 合成,没啥了,如果是高大上 估计菊花公司早就搞了

网友:
狙击手定位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原理就简单了, 语音没啥好搞的, 识别 合成,没啥了,如果是高大上 估计菊花公司早就搞 ...

入门有什么资料推荐吗?

楼主:
  很简单啊, 搞个阵列,麦克风距离大点,木仓 声音的波束(在倒谱里边是个图案) 传到各个麦克风的时差,再利用阵列几何尺寸和声音速度,很容易就算出3D空间的距离位置。

网友D:
通俗说,如果信号源与mic距离不同,某个频率恰好有几个mic的信号正好反向。叠加后就是0了。这就实现了频域滤波

网友(2018-01-08):
需要选择一个mic作为参考,如第一个的延时是0,然后计算其他mic与第一个的delay.然后叠加。
为什么要这样操作,可以分别计算一下单个mic,和通过beamforming之后的信号的信噪比,就会发现信噪比有了很大的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俗说,如果信号源与mic距离不同,某个频率恰好有几个mic的信号正好反向。叠加后就是0了。这就实现了频域 ...

不会,要求距离小于波长的1/4这样不会出现抵消的情况

网友:
楼主,这个可以硬件相加,也可软件相加。对于一维阵列,只有这一种情况。对于2,3维就必须用软件叠加了,因为分为多个方向

网友:
延迟量和采样率,声速,阵列间距有关

网友:
波束定向   这个多mic 可以实现主动降噪。并且可以自动放大制定方向的有用的声音,忽略其他方向的声音,例如 电视声音。不过三MIC 的还不如直接用2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