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1.8特殊粘贴敷铜异常,哪位了解,是软件BUG吗?

楼主(2017-01-05):
AD15.1.8特殊粘贴敷铜异常,哪位了解,是软件BUG吗?

箭头指向的多出了敷铜的时候画的边框。

网友A:
我的16也是这样,只是显示出框而已.做板子不会有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6也是这样,只是显示出框而已.做板子不会有   的

这感觉不怎么敢冒风险,万一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感觉不怎么敢冒风险,万一有呢

那你自动加下网络,然后更新下敷铜
我板子7号回来,之前做的没问题

网友:
不会有问题的,害怕有问题生成gerber看一样不就清楚了

网友:
生成gerber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我做了几批了,都是这样,屁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