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IC可以驱动2.0寸LCD屏,Serial RGB 8位接口!

楼主(2017-01-05):
有哪些IC可以驱动2.0寸LCD屏,Serial RGB 8位接口!莫友多推荐几颗,谢谢!

网友A:
分辨率?如果分辨率很小,IO模拟都可以完成,否则,选专用的片子吧,比如SSD1963,N329啊什么的

网友:
一般都集成驱动的吧  这么小的彩屏

网友B:
以前用 ssd1963驱动过,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如果分辨率很小,IO模拟都可以完成,否则,选专用的片子吧,比如SSD1963,N329啊什么的 ...

分辨率480x240

楼主:
补加一个条件,需要模拟信号解码的

网友:
这种屏一般都有驱动芯片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分辨率480x240

其实是320*240,嘿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320*240,嘿嘿

错了,这种屏是数码屏。480*240实际上是160RGB*240的,能点SRGB接口的芯片很多啊。BIT1612,T118。。。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错了,这种屏是数码屏。480*240实际上是160RGB*240的,能点SRGB接口的芯片很多啊。BIT1612,T118。。。 ...

这种数码屏一般是delta三角形像素排列,实际丢个图片进去,能显示完整的320*240。应该没有160*rg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320*240,嘿嘿

这款屏是480x240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错了,这种屏是数码屏。480*240实际上是160RGB*240的,能点SRGB接口的芯片很多啊。BIT1612,T118。。。 ...

信号是模拟信号 ,T118FS可以满足要求但是宏芯IC OSD太难做, BITEK的OSD好做,但是BITEK的IC对信号检测有问题,属IC硬伤。MStar现在能点小屏的都已停产,不便于后续持续供货。

楼主:
引用 楼主:
信号是模拟信号 ,T118FS可以满足要求但是宏芯IC OSD太难做, BITEK的OSD好做,但是BITEK的IC对信号检测有 ...

此屏serial RGB 480X240,实际是160x240是的对。点屏的CLK一般为并行的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数码屏一般是delta三角形像素排列,实际丢个图片进去,能显示完整的320*240。应该没有160*rgb ...

像素是delta排列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 ssd1963驱动过,推荐

如果单纯点屏,IC还是很多,只是还需要模拟信号编解码。这种驱动IC,市面上 除了MSTAR /BITEK/TERWINS/艾科。还有那些公司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素是delta排列方式

delta排列的480*240
等你点亮放图片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多少实际像素了
我点过类似的2.4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单纯点屏,IC还是很多,只是还需要模拟信号编解码。这种驱动IC,市面上 除了MSTAR /BITEK/TERWINS/艾 ...

很多消费类都可以,用的不多,我用ssd1963驱动的。

sonix也可以吧

网友E:
驱动 IC:        ILI9341

网友:
前面有坛友说的没错,实际是160x240,我用terawins的IC点过,

网友F:
TW8825,TW8836 支持模拟信号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F:
TW8825,TW8836 支持模拟信号输入

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驱动 IC:        ILI9341

OTA的。不是9341

网友G:
T527,T530SA,这两颗1$不到,贵不?

网友:
目标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T527,T530SA,这两颗1$不到,贵不?

OSD比较难做

网友:
习惯就好

网友:
2.0的干嘛 Serial RGB 接口啊?

网友(2017-03-01):
建议你去找找行车记录仪那些方案,他们用的都是串行RGB驱动的

网友(2018-07-18):
公司现在用到1.5寸的,SPI+8RGB   IC用的是OTA518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