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中400M天线开关原件名称

楼主(2017-01-05):
DX们,求下图中用来制作天线开关原件名称,频率400M,谢谢!

没有找到大图,不好意思!

网友:
那个PIN是XB15A709A0HR
白色陶瓷有红点50W

网友A:
什么天线开关啊?看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天线开关啊?看错了吧?

应该是pin二极管。
求型号

网友B:
那个是Apc电路的功率管,白色那个短粗的才是开关Pin二极管

网友:
看不明白,隔离估计高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Apc电路的功率管,白色那个短粗的才是开关Pin二极管

感谢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图中圈的不是天线开关,是78M05而已,天线开关是白色的,很大个的,上面有一头有个小红点的才是天线开关 ...

感谢高手指导!

网友:
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D(2020-03-22):
请问现在有国产的pin二极管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现在有国产的pin二极管了吗?

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