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人不浅的有源蜂鸣器,求个解决方案

楼主(2017-01-05):
        先前量产的产品里面用了有源蜂鸣器,用的嘉立创购买的,链接: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3242.html
        用了几千个,出现大概有5%的不良率,只能拆掉换新的,每个单价接近1元钱,实在是浪费,而且拆下来换又浪费时间,板子留下划痕是难免的。
不良品表现为:同一批次的大概会出现5%的异类,比如刚通电瞬间声音和通电后的声音频率严重不一致,声音沙哑,使用中途变音之类的。不同批次的声音还不一样大小。
先前在其他渠道买了一批也是类似情况,反正就是渣。

有源蜂鸣器的内置振荡电路不知为何如此不一致。

最佳解决方案还是换无源蜂鸣器,但单片机已经没有多余的PWM口去驱动蜂鸣器了,我也不想改程序。

不改单片机IO口,不改程序的方案,就是把蜂鸣器的振荡电路外置,然后用同一个IO来控制振荡电路,来保证程序的兼容。

用什么芯片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较好的一致性?要求价格便宜,1元以下,稳定,一致性好。

网友:
555行不行?

网友A:
无源蜂鸣器2-4K的频率没有PWM就直接IO翻转,费不了多少事

网友B:
看看是多少K的频率,定时器中断翻转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
我还以为我的是个案,看来比较常见?

网友:
我以前市场上买的也这样,嘉利创的没有用过,后来,淘宝的,还可以,不良很低,价格也不贵,当然不能要最便宜的那些了

网友:
可以试下华兴或者华宇的蜂鸣器,要一体式的。

网友C:
曾经踩过 这个坑. 都NM是泪.换成一体式的就好了.不要用那种上下两半的那种.血的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踩过 这个坑. 都NM是泪.换成一体式的就好了.不要用那种上下两半的那种.血的教训 ...

楼主图片也是一体式的,好像.我当时用的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D:
是否沾进了洗板水?

网友E:
自己拿台系单片机搭一个呗

基本上不用外围东西

就是简单的频率开关就够了

用555 要外围电阻电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沾进了洗板水?

没有。国产蜂鸣器用的塑料一碰洗板水就溶解了,碰了洗板水会留下明显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多少K的频率,定时器中断翻转电平就可以了

一般3khz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源蜂鸣器2-4K的频率没有PWM就直接IO翻转,费不了多少事

不改程序。

不然升级固件的时候,前面出货的有源蜂鸣器的客户就悲剧了。

楼主:
这个方案我知道,但个头有点大,不知道有源蜂鸣器内部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拿台系单片机搭一个呗

基本上不用外围东西

。。。最好直接是个小型的振荡电路,用单片机就杀鸡用牛刀了。

网友:
经典的多谐振荡器啥

网友:
还是用靠谱的货吧,无源的一样有大坑。

网友F:
楼主是否用了限流电阻?
蜂鸣器的洞附近是否有遮挡?

网友G:
电压、限流电阻、上面的贴纸撕掉了没?  我用的是贴片的,好好的

网友:
小经验:遇到声音不正常的蜂鸣器,比如嘶哑,异响,声小,用个棍伸到蜂鸣器孔内捅两下,有可能会变好。

网友:
sn74Lvc1G14,产生方波,用MOS控制供电,看看行不行

网友:
搭个简单平台,焊接之前简单测一下蜂鸣器,没问题再焊,也不是很麻烦,买便宜的,就手工解决。

网友H:
蜂鸣器 国产别想找到合格的  , 最简单的方案就是用喇叭代替

用3毛钱的29mm喇叭都比蜂鸣器强10万倍, 配个5毛钱的语音芯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否用了限流电阻?
蜂鸣器的洞附近是否有遮挡?

蜂鸣器的贴纸完全撕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蜂鸣器 国产别想找到合格的  , 最简单的方案就是用喇叭代替

用3毛钱的29mm喇叭都比蜂鸣器强10万倍, 配个 ...

板子面积限制。所以才用9mm的蜂鸣器

网友I:
以前在水表上用过华兴机电的TMB12A03,还不错,但还是会有个别的声音和其它的不同,我们用的时候先试好了再手工焊在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前在水表上用过华兴机电的TMB12A03,还不错,但还是会有个别的声音和其它的不同,我们用的时候先试好了再 ...

体积大的好像情况会好一些,9mm直径的,不良率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压、限流电阻、上面的贴纸撕掉了没?  我用的是贴片的,好好的

请问贴片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大概什么价位?

我也想用贴片的替代插件的,没找到合适的渠道货源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个好点的,国产良品率不高

网友:
一样的问题啊,我用的是12*9.5的,有的上电声音就不对,有的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不响了,至少10%啊,求推荐

网友:
换4khz的压电式蜂鸣器,用单片机IO输出4khz直驱

网友J:
我用的和楼主的是一样的,嘉立创买的9mm的,几十个样品就有一些是上点声音不对的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可用牛屎音乐芯片小板(选单音的),价廉可用。

网友:
无源也一样结果,别指望彻底解决,顶多声频好点,响度不一就这吊样了,只能默许特别的换掉……

网友:
华宇的蜂鸣器, 曾用过 还不错

网友:
便宜的国产的基本就是这样了,我用的无源的也是有百分3左右的不良,除非买好一点的哈~~~

网友:
我们现在都是用作可拔插的,容易换

网友:
可能测试时, 用力敲弹一下蜂鸣器, 声音如果不正常的, 属于不良品 , 果断换掉。。

网友:
旁边有开关电源吗??

我有一次离2596那个电感太近,声音完全不对,,隔开就好了

网友K:
曾经遇到过一次奇葩问题,蜂鸣器和一个安装螺丝距离比较近,装上壳后接近10%的比例蜂鸣器无声或声音小,拆了壳是好的,然后折腾供应商,折腾结构弄了一个多星期,最后是一个技术员无意中发现螺丝拧进去后就会出现无声或声音小拆下就好了,然后改用不锈钢螺丝把那批货出了

网友:
换无源的,定时器里面翻转IO,声音频率还可调,我也遇到过,后来就这麽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改程序。

不然升级固件的时候,前面出货的有源蜂鸣器的客户就悲剧了。 ...

新板加个上拉,运行前先读一下状态。就知道是新板还是旧板。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用的和楼主的是一样的,嘉立创买的9mm的,几十个样品就有一些是上点声音不对的 ...

可以去买华宇的蜂鸣器就可以了,淘宝上就有,LC没有标品牌的最好不要购买

网友:
想要质量好的可以用有源的压电陶瓷蜂鸣器,就是体积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可以去买华宇的蜂鸣器就可以了,淘宝上就有,LC没有标品牌的最好不要购买 ...

就是没有品牌的,标一个国产,有没有rohs认证都要跟客服确认,忙完这段时间改无缘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蜂鸣器的贴纸完全撕开的。

是不是你的限流电阻太大了,都没进入饱和区,,

网友:
以前换这种蜂鸣器换到想流泪。
一边骂卖家一边换。有时候接近100%不响,一盘放在桌上,挑出一半不响。装上去之后发现又有一部分不响。
切换到JLC之后,稳定多了,也有个别不响。

网友:
我也被坑过,6000套板,有100左右要换蜂鸣器的.费钱费时间,搞得板还不好看.

网友:
两个三极管两个电阻两个电容 多谐振荡器搞定

网友:
这个帖子收获很大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后来换上1块多钱,不良率明显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K:
曾经遇到过一次奇葩问题,蜂鸣器和一个安装螺丝距离比较近,装上壳后接近10%的比例蜂鸣器无声或声音小,拆 ...

蜂鸣器跟外壳发生共振声音会异常,一般解决方法就是把外壳掰一下就好了。

这个问题我很早就发现了。后来测试,都是裸板直接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蜂鸣器跟外壳发生共振声音会异常,一般解决方法就是把外壳掰一下就好了。

这个问题我很早就发现了。后来 ...

不是外壳共振的问题,合上外壳只要不装那个靠近蜂鸣器的螺丝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
蜂鸣器应该是摔过

网友:
变调应该是机械上卡住了,这种情况在之前使用的两瓣粘合的那种蜂鸣器上常见,后来换的一体外壳就没啥问题了

网友:
改用无源的,单片机串一个47R电阻驱动,4K频率,把时基改成125us.我用过表示无压力。

网友:
以前在马云家买过300个,简直崩溃的说,nnd,300个有1/2不响,另外1/2起码还有一半声音不一样或要响不响的,哎,真是想屎的心都有,后面换了立创的稍微好点,反正感觉这蜂鸣器就是一坑,以前立创有华兴牌的

网友:
学习了,一直用无源,可以自己调频率。

网友:
多数时候都是定时器,然后IO反转,没有问题。
不一定用PWM的,因为这个频率还是比较低的

网友M:
是不是无源的比有源的可靠性强点?

网友:
这个遇到过很多,敲击,加热,管脚弯折,加热过度都会发生变异。最关键是不稳定!以前做维修换下来非常多,没一万也大几千了。拆解过很多,里面就是rc加2三极管而已。

网友N:
引用 楼主:
蜂鸣器的贴纸完全撕开的。

加反向二极管,解决所有问题。不要乱怪蜂鸣器!

网友:
加反向二极管,反向二极管,反向二极管,简单重要的事总是说三遍

楼主:
引用 网友N:
加反向二极管,解决所有问题。不要乱怪蜂鸣器!

有源蜂鸣器已经内置反向续流二极管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有源蜂鸣器已经内置反向续流二极管了。

为了保险在一开始就在外边再加一个二极管,你试试看“良品率”是否有改善。
我这边有一批次的板子蜂鸣器都坚持不了多久就损坏,坏了就没法恢复。
不用改板,直接选一个封装大一点的二极管焊接到蜂鸣器两引脚之间,损坏后再加二极管已经没卵用了。
很多蜂鸣器都是声称内置续流二极管,确实也有内置,但是还是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有源蜂鸣器看来是个坑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为了保险在一开始就在外边再加一个二极管,你试试看“良品率”是否有改善。
我这边有一批次的板子蜂鸣器 ...

根本就不响啊,新的就不响,怪什么2极管?
不响的那个,电压加到10V就能响了,再降到5V也能响了,然后过一会儿又不响了。
不是个别,我在100个里面挑几十个不响的啊!难道这不是垃圾质量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根本就不响啊,新的就不响,怪什么2极管?
不响的那个,电压加到10V就能响了,再降到5V也能响了,然后过 ...

那么真是只能恭喜楼主了,
我用过一批日本进口的蜂鸣器,5V的,
就是贵点,还没有出过问题,
要是遇到梗了,花钱能够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N:
那么真是只能恭喜楼主了,
我用过一批日本进口的蜂鸣器,5V的,
就是贵点,还没有出过问题,

这不是钱的问题。如果明天要发货,你今天没有蜂鸣器,就只能哭了。
另外,中国的质量越做越差,某D是否知道?那些居庙堂之上的人怎么没有人去办一办他们?
这里面有制造者的黑心无能,也有某D的腐败。

网友(2017-02-13):
在x创申请了CUI品牌的贴片蜂鸣器代售,可是价格都在10多块钱一个,关键是很多交期都是18周,坑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蜂鸣器的贴纸完全撕开的。

蜂鸣器两端并个10uf-22uf的电容 就可以解决很多

网友:
用两个三极管接成多谐振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不是钱的问题。如果明天要发货,你今天没有蜂鸣器,就只能哭了。
另外,中国的质量越做越差,某D是否知 ...

换个地方买吧

网友P(2017-04-06):
有搞过蜂鸣器调节音量的吗?

网友:
用过曰本TDK无源的更差

网友:
用过日本TDK无源的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搞过蜂鸣器调节音量的吗?

搞过 跟PWM占空比有关,但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过 跟PWM占空比有关,但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方便讲下吗?我现在只有一个IO控制,能不能把数据生成数组然后定时器中断输出控制?

网友Q(2017-11-14):
引用 网友L:
可以去买华宇的蜂鸣器就可以了,淘宝上就有,LC没有标品牌的最好不要购买 ...

没找到华宇的官方店,有没有推荐的店?

网友:
建议你把你的驱动电路发上来,让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没找到华宇的官方店,有没有推荐的店?

xhshydz.taobao.com
一直在这里买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弄一个小单片机专门驱动蜂鸣器,很多公司都有的了,出得起1元,随便挑。稳定一点可以选中颖的SH69P21,要便宜货的话,以前在这里开坛的LGT就有,应该0.3元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蜂鸣器 国产别想找到合格的  , 最简单的方案就是用喇叭代替

用3毛钱的29mm喇叭都比蜂鸣器强10万倍, 配个 ...

语音芯片有啥推荐的吗?是否有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不是无源的比有源的可靠性强点?

还的看体积  体积越大越靠谱,最靠谱的是压电式无源的, 压电式无源的大体积的 我们大批量用 基本就没有坏的,小体积的压电式 也比电磁式的不良率低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Q:
没找到华宇的官方店,有没有推荐的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8840766536&_u=gbvdoj9b343
我在这家买的,一次1000或者2000只,还是可以的,比市场上的同等价格的好很多,一批板子下来,有个别声音不一样的,能接受。市场那些很多不响的,还要拆换。很麻烦。

网友:
  用便宜货,无解。。。。经验的做法是:晶振、蜂鸣器,在全部完成后,手工焊接,,,,

网友R:
有源的最好串一个47---100的电阻 。或者 5v电源  用 9V的蜂鸣器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有源的最好串一个47---100的电阻 。或者 5v电源  用 9V的蜂鸣器

什么原理?
我还担心CPU的输出能力不够用额外增加一个三极管驱动呢。

网友R:
引用 网友S:
什么原理?
我还担心CPU的输出能力不够用额外增加一个三极管驱动呢。

国内蜂鸣器里面线圈用线太细 长时间使用容易烧掉。限制工作电流就能保证。有时候不需要很响的地方串电阻100都没问题。【我一般串联33欧电阻】   经过这样处理故障率可以降到1%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R:
国内蜂鸣器里面线圈用线太细 长时间使用容易烧掉。限制工作电流就能保证。有时候不需要很响的地方串电阻1 ...

问题不是时间长了烧掉的而且一般都是间歇工作或者在按键时稍微响那么一下。
而是装上就不响,或者声音很郁闷,很小。

网友:
有源蜂鸣器都这样,焊接时要注意,温度不能超过230℃,焊接时间不能超过3秒,焊接温度高,时间长,不良率很高。吃过这方面的亏,后来果断改为无源,便宜随便焊。据说有源的内部电路器件不过关。

网友(2018-04-22):
实在不行,能在焊接前测试一下吗?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m29sl542fc6
我不是卖家,用过淘宝这家的,用的不是很多,每次200个,用了1200多个,0.55一个,从来没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压、限流电阻、上面的贴纸撕掉了没?  我用的是贴片的,好好的

你的贴片有连接码

网友:
这个还是批次和牌子问题,这么简单的东西。5%出问题不良率有点高啊。

网友T:
我用的这种,http://item.szlcsc.com/97698.html
有没有大量用过的大神,告知下坑不坑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用的这种,http://item.szlcsc.com/97698.html
有没有大量用过的大神,告知下坑不坑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0527-1-1.html

看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