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制作简易低成本的PCBA测试夹具

楼主(2017-01-06):
给朋友做了一款小线路板,量说大不大。但测试对个人来说还是挺麻烦的。于是做了一个测试的工装,
探针直接焊在线路板上,结构非常简单。
我做的时候,还用线切割割了一个基座,把PCB扣拧在基座上。目的一是怕PCB强度不够,二是这样
做可以把线路板尺寸控制在10*10cm以内(你懂得)。其实也可以把线路板做大一点,扣子直接装
在线路板上,怕强度不够可以多叠几层。

网友A:
where do you get the pogo pin?

网友:
赞一个,做得挺漂亮的

网友B:
对应焊点的测试针建议选杯头的,不是尖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ere do you get the pogo pin?

TAOBAO

网友B:
保险丝用自恢复的,两端并联一个发光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应焊点的测试针建议选杯头的,不是尖头的。

不是对应焊点的,单独做了测试点,焊点怕高高低低不好弄,

网友B:
加一个微动开关,顶好后自动测量,最好加一个计数功能,数码管显示就行。

网友:
介绍个经验,焊针如果想焊的比较垂直,除了孔做的合适外,还可以用多块板叠起来,焊最上面那块,我以前老是这样搞。

网友:
为什么不用九爪顶针呢?

网友C:
应该用针套,坏了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用针套,坏了能换

有针套。

网友:
简单能用就好!

网友A:
>TAOBAO
Any part number or 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OBAO
Any part number or link?

Search in Chinese "PCB探针"

网友D:
压pcb的座子不错,哪里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保险丝用自恢复的,两端并联一个发光二极管。

并联发光管是为了指示保险丝状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并联发光管是为了指示保险丝状态吗

用自恢复保险,当短路时候,保险断开了,LED就亮了,赶紧查故障。

网友:
Why are you so diao

网友F:
黄铜定位轴在哪买的????

网友:
做的非常好,单位老师傅做工装都是亚克力板子+PCB板子+针+被测电路板。这样的方式

网友:
楼主做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G:
给大家看一个3D打印的针板。这个几乎零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黄铜定位轴在哪买的????

请车间老师傅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大家看一个3D打印的针板。这个几乎零成本。

你这个不错。

网友:
这个想法真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微动开关,顶好后自动测量,最好加一个计数功能,数码管显示就行。 ...

我这个目标板电源是220V的,而且数量不大,又不追求速度。还是完全放好以后,另外按键按一下开始更安全。
你的建议在测低压系统的时候比较好。

网友:
保险丝架,2个并安装吗。

网友:
正好要做一个侧架,mark一下

网友:
这样做的成本比测试架便宜多了

网友H:
楼主: 开关的电压的变压器在哪定制的

网友I:
楼主,这个黄色和白色的扣子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黄色和白色的扣子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买的?

淘宝搜索“机架扣”
关于这个扣子,我之前也不知道,花了很多心思设计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然后买针的时候偶然看到这个,8毛钱一个。瞬间崩溃了,花了那么多心思就值8毛....
果断买了。不过这个扣子精度是没有的,设计结构的时候最好先买来,量好实际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开关的电压的变压器在哪定制的

淘宝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索“机架扣”
关于这个扣子,我之前也不知道,花了很多心思设计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然后买针的 ...

太感谢了,马云家果然啥都有

网友:
机架扣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给大家看一个3D打印的针板。这个几乎零成本。

这个做到不错

网友:
楼主  你的4个定位柱,有成品卖的定位柱,看你的好像是打磨的。

网友J:
夹具做得好精致。
以前单位也常用这个工装,都是找小作坊做的,就是插针加电木板加一些端子座,没有电路板。好像一套要一千多块钱,交期1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压pcb的座子不错,哪里买的?

治具上的标准配件;赛格卖探针的就会有;是SMT工装上常用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夹具做得好精致。
以前单位也常用这个工装,都是找小作坊做的,就是插针加电木板加一些端子座,没有电路板 ...

交期一个月的绝对是在坑你,我就是专业做测试架的,像楼主那样简单的,最多两天搞定,一般的是3-5天

网友:
mark下,这个要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给大家看一个3D打印的针板。这个几乎零成本。

这个好,个人感觉楼主的设计还是成本太高,PCB那么多的空余空间,把测试点放大一些,完全可以做一个简易的治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交期一个月的绝对是在坑你,我就是专业做测试架的,像楼主那样简单的,最多两天搞定,一般的是3-5天 ...

都是要排单的,在加点商务流程,一个月不算多。

网友:
好熟悉,以前也做过测试夹具,跟楼主的差不多

网友:
有没那种非常小的排针?

网友:
太给力了,下次我考虑按LZ的方式做一个。

网友:
我们一般找别人定做300一个,不包括电路。

网友:
楼主这个不错,能量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