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的焊盘怎么不被板框切掉了?

楼主(2017-01-06):
如图,我记得以前定义好板子外形和keepout后,出去的部分会被自动切掉的,难道我记错了?

这种情况大家见过吗?

网友:
确实还在

网友:
是这样的,不会被切掉!至少09、10、14、15这几个版本都没有出现过被切掉的现象!

网友:
13-16-17也不会切

网友:
10和15也不会

网友:
只有板厂会切掉

网友:
做出来会被切平。

网友:
不会被切吧 在 keepout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