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RC-6格式红外如何才能有效解码?

楼主(2017-01-06):
现在碰到个问题,目前我的思路如下
当头码标志为0时,则等待低电平来临,开始进入计时操作,达到头码检测位,则判断0或1,满足要求,继续,否则退出,检测到头码后,每隔一定的时间进行检测,通过检测位判断0/1,超时时间到后,复位时间计数器,等待下一次检测所有数据检测完后,复位头码标志,重新等待红外数据。
但是这样解码读出来的数据完全不对。
目前我能使用的资源还是比较多的,比如IO翻转中断,定时器计数/计时。网上有使用查询到相关高低电平后死等计时的方式来解码,但是对于我现在来说这种方式不是很实用,因为我要尽量缩短程序运行的时间。这里想请问下各位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思路啊?谢谢各位了
波形图如下

网友:
当然不能死等,需要当红外接收信号连接到可中断的引脚,计算每次中断的时间,通过这个时间就可以解码了,这些操作都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进行,CPU占用率很低,主程序还可以正常运行其它的功能

网友A:
125us  定时查询就可以了  任意IO口。

网友:
用中断检测是否有电平变化,然后读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5us  定时查询就可以了  任意IO口。

这个具体什么意思?定时查询IO口电平情况,然后通过IO口电平变化,可以记录不同电平持续的时间?但是这个不太好判定0和1,RC-6的0 和1 是以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来区分的

网友:
扫描到一次跳变,读时间,大于某个数据使标志翻转,根据标志记录数据。

网友:
单纯的记录周期也可以的,只是得到的数据不是标准数据,但是能完成功能就行,不用那样死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具体什么意思?定时查询IO口电平情况,然后通过IO口电平变化,可以记录不同电平持续的时间?但是这个 ...

对 就是这个方法,我做过 RC6 和NEC编码  都解过,批量出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就是这个方法,我做过 RC6 和NEC编码  都解过,批量出过货。

对于这个定时扫描的时间,你定位125us,这个有没有什么讲究没?既然你都批量出货了,那我就往这个方向努力了!!!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这个定时扫描的时间,你定位125us,这个有没有什么讲究没?既然你都批量出货了,那我就往这个方向努力 ...

定位125us  只是 我还有其他单线通信协议的基准是125us 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125us  只是 我还有其他单线通信协议的基准是125us 而已。

你应该不是将所有的电平持续时间存储起来,再做判断吧?我现在主要RAM区域不够,不能这么任性的使用变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应该不是将所有的电平持续时间存储起来,再做判断吧?我现在主要RAM区域不够,不能这么任性的使用变量 ...

可以用状态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应该不是将所有的电平持续时间存储起来,再做判断吧?我现在主要RAM区域不够,不能这么任性的使用变量 ...

肯定的   单片机 RAM本来就少。

网友:
rc6一共就才那几个数据,费不了多少字节。开一个100us定时器计数,ir管脚设置为高低电平中断触发,每次进中断读取定时器的计数跟上次比较。获取到所以数据后再解析就可以了。

楼主:
现在用硬解的方式,做到的接收距离不是很远。距离一长,就读不准了。
现在的方式中断收到第一个下降沿后,开始设定一个定时时间,定时时间到了后,查询IO口状态,然后再设定一个定时时间,定时时间到了后再查询IO口状态,通过两个状态,可以查询该位的情况。采集点设定为每个数据的四分之一电平和四分之三电平处。但这个对时间久有很强的要求了。其他的方式我怎么就这么难突破列!!

网友B:
这么多资源的单片机 会缺这么几个字节内存么

网友:
单片机定时器的捕捉功能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中断之后,读时间间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资源的单片机 会缺这么几个字节内存么

我们公司自己的生产的,我现在使用的RAM不是很充足。不过现在已经可以解出来了,只是隔远了还是会有出错的情况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中断之后,读时间间隔吧!

可以采用中断触发读电平,现在我是采用IO口查询的方式来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的   单片机 RAM本来就少。

大神,你当时编这个解码,大概费了多少空间啊,我的都将近0.7k的空间了,我们自己的单片机,ROM就2k。。。

网友D:
脉冲捕捉,测长度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脉冲捕捉,测长度解码

恩,现在的思路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