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WON B33万用表拆解

楼主(2017-01-06):
下午到单位看到桌子上有个新的OWON B33万用表,一直对国产万用表没什么好感,顺手拆了看看。主控用的和FLUKE 15B一样的,但是给人的感觉是国产表的做工还是差了点。

屏幕挺大的,背光效果也还好,就是背光打开后无法关闭,只能关机再开,别的功能就没兴趣测了,大家看看就好。

网友:
居然带蓝牙功能,具体怎么用

网友:
特意搜了一下,带蓝牙功能

网友:
关键准不准?

网友A:
国产表的重点不是准不准,而是用了一年后 转盘会不会接触不良

网友:
老兄挺生猛啊。看到桌上有个万用表就给拆了。

网友:
我还以为欧姆龙出万用表了呢

网友B:
有一个全新的,可以出。  型号B33, BLE4.0

网友:
居然带蓝牙,有什么用呀

网友:
这货多少钱一个?

网友:
太高大了,居然有蓝牙。

网友:
价格至少200+

网友:
背光应该是延时熄灭的吧,ASIC带有这种功能的……

网友:
蓝牙是干嘛用的,让我想起了智能电饭锅……

网友:
蓝牙功能还是有用的

网友:
福禄克的不是牛屎芯么?

网友:
这表好用么?

网友:
估计有个APP连接手机,实现自动测量手机显示(不换档)

网友:
我有B35T  RMS表,200多, 线性度不是很好,100V以上精度低于标称的0.5%, 手机端有个app,可以连接后记录数据,可切换同一个挡位的测量内容

网友:
跑个题,OWON最近有个NDS系列的示波器有哪位神农试过?
看指标不错啊,而且集成度很高,但是连个说明书都找不到公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表的重点不是准不准,而是用了一年后 转盘会不会接触不良

对    电压档显示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国产表的重点不是准不准,而是用了一年后 转盘会不会接触不良

所以我用国产vc70c 便宜+无旋钮表盘,
就是操作稍微繁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全新的,可以出。  型号B33, BLE4.0

老实交待,是不是奖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实交待,是不是奖品。

哈哈,我也是这样想的。这货是前一段时间TI搞活动送的啊,我也有一个。话说蓝牙功能还是有点用的,可以非接触长时间读数据和存数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实交待,是不是奖品。

哈哈,  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嘘……

奖品半价收

网友:
原价是多少呀?

网友D:
看到这个蓝牙模块就绝地档次一下子低了,怎么说也是正规厂子,居然用蓝牙转串口模块。。。。。。连蓝牙的基本开发都不投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到这个蓝牙模块就绝地档次一下子低了,怎么说也是正规厂子,居然用蓝牙转串口模块。。。。。。连蓝牙的基 ...

减少开发周期啊,不是什么都得用高级的,什么都自己开发  我买的去年年前不知道怎么搞坏了,等上班了问下怎么售后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减少开发周期啊,不是什么都得用高级的,什么都自己开发  我买的去年年前不知道怎么搞坏了,等上班了问下 ...

一个蓝牙开发,软件层面1个月就搞定了,并不高级,射频部分招几个专业的按参考来,稍微山寨一下也很快的,放一个模块在上面真的很跌眼镜。只能说明厂子做了这样的需求但是没有招专门的人,我觉得一个以研发为核心的公司在这个技术问题上还是有足够能力的。用模块的话,做内部样品还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有一些实现上的技术困难,但是作为成品,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个蓝牙开发,软件层面1个月就搞定了,并不高级,射频部分招几个专业的按参考来,稍微山寨一下也很快的 ...

人家是做万用表的,蓝牙通信只是一个功能而已,还要招几个专业的人开发,你以为私人老板钱都多了没出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人家是做万用表的,蓝牙通信只是一个功能而已,还要招几个专业的人开发,你以为私人老板钱都多了没出用啊 ...

所以它只是个小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全新的,可以出。  型号B33, BLE4.0

有链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所以它只是个小厂

那看来你或你公司太牛了,做的东西都是自己开发的,芯片也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看来你或你公司太牛了,做的东西都是自己开发的,芯片也是吗

我们公司不大……做SOC的,CPU是母公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不大……做SOC的,CPU是母公司的

我就说呢,不然怎么会这么想

网友F:
国产IC能怎样,最多用一个专利过期的C51,加一些硬件功能封装成IC就可以号称自主知识产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用国产vc70c 便宜+无旋钮表盘,
就是操作稍微繁琐点,  ...

我也在用这款万用表,
但这东东确实有个问题:就是在强干扰下,工作不稳定,而且容易跳档.比较适合在弱电使用,强电就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蓝牙开发,软件层面1个月就搞定了,并不高级,射频部分招几个专业的按参考来,稍微山寨一下也很快的 ...

蓝牙还要过认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产IC能怎样,最多用一个专利过期的C51,加一些硬件功能封装成IC就可以号称自主知识产权了。 ...

CSKY的CPU,非51类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