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做电源,做什么好

楼主(2017-01-06):
前几天选完题,做电源方向的题目,不知道现在做什么好,大佬们能否给点意见呀。
之前做过DC/DC,和同步整流的电源

网友A:
QC3.0的手机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QC3.0的手机充电器?

我百度看看,老师说要么做效率高的,要么做一个精度高的,懵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C3.0的手机充电器?

原来是这个,就现在的能力,估计做不出来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百度看看,老师说要么做效率高的,要么做一个精度高的,懵逼了

那必须的啊。 否则,你做一个普通 5V 充电器出来,有啥意义。总要有些说辞吧。

网友:
依照你老师的意见,效率高的那么一般就是指大功率电源了,比如200瓦以上的,不然效率不容易做得高。精度高那么就是精密恒流程控电源类的了。电源的种类就太多了,从输入输出粗略来说有ACDC,DCDC,DCAC,ACAC等方向,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定一个方向

网友:
一入豪门深似海!

网友C:
一个7805俩电解焊起来就好了。

网友:
大师一句道破,哈哈哈

网友:
买一个几块钱车充就好了呵呵

网友:
7805的精度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必须的啊。 否则,你做一个普通 5V 充电器出来,有啥意义。总要有些说辞吧。 ...

嗯嗯,是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7805俩电解焊起来就好了。

版主,帮忙看看这个蓝牙的AOM脚文档说不能接地,但是不需要用这个脚呀,,,怎么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7805俩电解焊起来就好了。

就是XS3868蓝牙的模块,怕耽误你们时间,截图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帮忙看看这个蓝牙的AOM脚文档说不能接地,但是不需要用这个脚呀,,,怎么接呀?

不用就悬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就悬空啊……

啊啊,原来这样呀,好的。
我以为不用就要接在某个地方,保证芯片的引脚不在悬空,悬空是不稳定,如果有静电的话,芯片这个脚悬空可能直接搞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啊,原来这样呀,好的。
我以为不用就要接在某个地方,保证芯片的引脚不在悬空,悬空是不稳定,如果有 ...

和静电关系不大,现在的芯片基本上都有箝位保护。
原则上输出可以悬空,高阻输入不能悬空,主要是高阻输入会由于空间电磁干扰而造成施密特门频繁翻转,增加耗电和影响稳定性,不是强干扰环境的话MCU设置内部上/下拉,保证输入处于一个确定的电平就行。
再说模块的引脚和芯片也不是一回事,那些按键信号你接个轻触开关的话,不按下的时候也相当于悬空了,模块内部肯定有上下拉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静电关系不大,现在的芯片基本上都有箝位保护。
原则上输出可以悬空,高阻输入不能悬空,主要是高阻输 ...

哦哦,谢谢指导,原来是这样,学习了。平时看书还是没深入理解。
版主,在哪里呀,快毕业了,跟你当徒弟呀

网友D:
建议做高效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做高效率的。

高效率的电源反激做不起来吧?
只能用同步整流呀

网友:
高效率看是怎么对比了,同样输入输出规格,才好比较

即使是现在国外也有顶级的电源研究中心在做几十瓦的反激电源,GaN、高频率(MHz)、高功率密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效率的电源反激做不起来吧?
只能用同步整流呀

如果做反激,效率没法做高吧!即使采用同步整流,效率也不会高到哪儿去。可以考虑其它的拓扑结构啊!半桥或者全桥,想提高效率还是可以的,并且涉及的内容也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做反激,效率没法做高吧!即使采用同步整流,效率也不会高到哪儿去。可以考虑其它的拓扑结构啊!半桥 ...

哦哦,好的,谢谢。我再去查查看

网友E:
给个坑  楼主你 你可以研究一下双向电源  可以输入也可以输出~~

网友F:
大功率,软开关,或者新拓扑比如维也纳结构。

网友G:
淘宝买一个还算简单的 照抄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个坑  楼主你 你可以研究一下双向电源  可以输入也可以输出~~

这个双向的项目做过,用的同步整流拓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淘宝买一个还算简单的 照抄回来

那没意思呀,要自己设计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功率,软开关,或者新拓扑比如维也纳结构。

维也纳,还没听说过呢,,哈哈哈查查看

网友G:
我不知道楼主的水平有多高,所以以我大学时的水平给的建议。如果水平很高,可以设计个kw级别的dc-dc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不知道楼主的水平有多高,所以以我大学时的水平给的建议。如果水平很高,可以设计个kw级别的dc-dc电源 ...

哦哦。好的好的,谢谢,嗯嗯,我也是刚学习开关电源,很基础,刚好毕业设计选的这个

网友H:
输入200-400V 输出电流14V/140A 最高效率要大于97%

网友I:
美军计划入役的福特号航母由于发电机稳压电源不合格要花3700W米元维修。所以就先做一个简单的核动力发电机的稳压电源好了。稳压电源做好了,电磁炮,电磁拦阻索,电磁弹射才能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入200-400V 输出电流14V/140A 最高效率要大于97%

这么高的效率用的什么拓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美军计划入役的福特号航母由于发电机稳压电源不合格要花3700W米元维修。所以就先做一个简单的核动力发电机 ...

牛逼呦,这稳压电源厉害呀

网友:
搞个逆变电源吧,24V 2000瓦  逆变220或者380  比较有商业价值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