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树莓派不进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7-01-06):
树莓派3,用的raspbian-jessie(用了好几个版本的,都一样的结果),停留在如下画面,是哪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卡问题吧, 换一张sd卡试试

多谢了,还真没往卡的问题上想,我还纳闷,怎么另一张卡做的其他系统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