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机数据网怎么和WIFI模块进行通信?

楼主(2017-01-06):
最近买了个WIFI 模块,是ESP8266,试了下功能:
①AP模式下试了没问题;
②STA模式下连接路由器,手机也连接该路由器,通信也没有问题;
③想用WIFI模块连接路由器,然后手机用数据网或者手机连接另一个路由器来跟WIFI模块进行通信改怎么操作呢?没有一点头绪,希望大神能指点我一点方向,感激不尽、、、

网友A:
简单的,单片机里植入一个动态网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单片机里植入一个动态网页。

还是不太明白,待会百度搜一下。我还想问的是我现在还是用的串口助手来进行调试的,还没有用单片机,可以调试的出来吧?

网友: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两条路  1有公网ip搞端口映射2搞台服务器做数据转发

网友:
需要外部服务器中转

网友B:
租个服务器,手机和模块都连到这个服务器,数据通过服务器中转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租个服务器,手机和模块都连到这个服务器,数据通过服务器中转即可

这种服务器,有开源并稳定的可以用么

网友:
似乎有这服务,有的wifi模块供应商有云服务器,购买模块并注册可以支持通过公网访问你的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服务器,有开源并稳定的可以用么

就是一台有公网ip的电脑,你可以按月租,比方阿里云服务器或淘宝上也有。转发软件自己写个Tcp server转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