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2d显示中没有看到top层,怎么3d中能看到?哪里设置了?

楼主(2017-01-06):
一个4层的 ad 的pcb文件打开后,有几个via在2d下看到没有连接到top层,也没提示错误,
就切换到3d下查看了一下,居然看到了有top层连接到了这几个via。
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
1、覆铜是黑色的

网友A:
1、覆铜是黑色的
2、连线黑色的
3、图文看不出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覆铜是黑色的
2、连线黑色的
3、图文看不出关系了

不是设置成黑色的,多次打开关闭打开关闭,有一次居然看到top的覆铜了,但是再次打开后,又没了,好像文件有点问题。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