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的磁珠上电没多久就烧糊了

楼主(2017-01-07):
磁珠位于+24V电源输入端,上电后要不了多久就暴热烧糊,这样是电路短路吗,电路电流过大会烧磁珠吗

网友:
明显功率选小了,。。。

网友:
多大电流,这么大点的小磁珠,不烧才怪

网友:
这边用磁珠不大合适吧,看大小0805的

网友:
肯定是功率小了

网友:
电流多大?磁珠直流内阻多大?
电源尖峰 是不是太多了?导致发热厉害?

网友:
要根据板子最大电流来选磁珠,磁珠允许最在通过电流一般要大于板子总电流的1/3.

网友:
选项时要考虑电流

网友:
电子的从业门槛真是太低了

网友:
是不是逮到过一个物料就这么用上去了,不管它是什么参数。

网友:
你先短接测测电流

网友:
是不是功率小了不会测吗?真是为你公司担忧啊

网友:
大电流用电感 磁珠是吸收干扰用的

网友:
DC24V输入,楼主还串SS14和磁珠,楼主新手上路吧?

网友:
24V输入用16V的电容?

网友:
明显功率不够。注意看DT

网友:
多数是功率不够

网友:
搞不好用的还是叠层的。。

网友:
楼主不怕用不了多久电容就爆了,24V用16V的耐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