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学,目前WIN10稳定了吗?好用的版本有推荐的吗?

楼主(2017-01-07):
想安装下WIN10试试,记得几种推送的时候安装过后来因为不好用卸掉了,现在是不是有很多改进了?

网友:
还没发现什么不稳定的
除了关笔记本盖有时候不休眠之外。。。

网友:
还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LTSB版本用起来没什么问题,就是自带的杀毒有点烦,目前禁用更细和自带杀毒,用起来不错。速度感觉优于win7.

网友:
你们先玩,我win7再战几年淘汰电脑买新机只有win10可选的时候,估计就稳定了

网友A:
除了不太习惯开始菜单和输入法以外  都还好

网友B:
每个版本都挺好,最好是th2版本以上的(华硕gtx1060的驱动只有th2版本以上才能装),i teel you 上面最新的版本是16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版本都挺好,最好是th2版本以上的(华硕gtx1060的驱动只有th2版本以上才能装),i teel you 上面最新的 ...

TH2在ITELLTOU上可以下载到吗,什么途径下载,最好是官方的。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升级到win10。使用盗版win10出现一大堆问题就说win10太拉嫉。这年头如果没有两台以上的本自己会很不好意思的。
楼主还是新买个本吧。有米就买微软的S4,钱少又爱国就买台电8G内存M二合一本。配正版win10软件。

网友:
还行,有时候休眠了,启动不了

网友:
经常休眠唤不醒。

网友:
我的win10本禁用休眠,禁用自带的杀毒软件。远离国产流氓软件,裸奔。最爱里面的应用商店。

网友:
楼上说得对,没有新电脑最好别用win10。你的破电脑过时而卡顿,驱动不完善而死机,就会怪罪win10不稳定的,人总是很难做到客观评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除了不太习惯开始菜单和输入法以外  都还好

说说,输入法咋个不好法?

网友:
前几天刚买的新电脑,自带win10家庭版,后来去tb买了个码,升级到专业版了,前几天下载MDK4.72,用管理员方式打开,都可以
插上JLINK,自动识别了,好像是驱动自带了,下载程序都没有问题,其他的暂时没有试

网友:
用surface book一年多,一直是win10(估计装其它的话,驱动也不全),一直是保持最新,有更新就更,一年多用下来,还是挺不错的.

PS:再前面一台电脑是mac book pro,也一样有装win10在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TH2在ITELLTOU上可以下载到吗,什么途径下载,最好是官方的。

下载1607版的就好了
官方在几个月前还是有下载的,现在win10装机量够了就取消免费升级了
i tell you 是盗版……但是是最纯净的盗版了,没有乱七八糟的软件加成……
还有就是看你电脑是否都有win7驱动,win10基本都兼容win7驱动

网友:
平板上用了很久了,感觉还挺稳定的,就是经常睡眠唤不醒

网友:
正式版刚出来就开始用了,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就是复制文件的时候很慢,文件资源管理器像挂掉一样没有响应,一会儿才会恢复正常。试过几台电脑都这样。

网友:
我09年的机器升级了内存和SSD后,win10运行近一年算稳定

网友D:
输入法切换能不能禁用shift,回归win7那种,不然,shift加空格画pcb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说,输入法咋个不好法?

22楼说的
还有就是语言栏跟Win7不一样  不太习惯
不过我目前只在Surface上用用
笔记本和台式机上装了又都卸载了  开始菜单是在不习惯  比如Cadence那么多组件  在Win10的菜单里都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1607版的就好了
官方在几个月前还是有下载的,现在win10装机量够了就取消免费升级了
i tell you 是盗 ...

人家哪个是原版镜像,没破解的。不算盗版

网友E: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关闭自动更新  关闭自动更新   关闭自动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入法切换能不能禁用shift,回归win7那种,不然,shift加空格画pcb坑

画pcb时窗口键加空格切换到英文即可

网友:
目前来看已经非常稳定的(功能和速度)。

一开始会很不习惯开始菜单,后来其实根本就不用开始菜单了,
按一下Win键直接打几个字母就立即显示出想要打开的软件,支持中文拼音检索,效率非常高,就连桌面快捷方式都很少用。

反正 已经回不去了,让我再翻开始菜单列表会非常痛苦。

网友:
win10是继win7后又一良心版本,强烈推荐使用。另外,win10最好配合固态硬盘。

网友F:
WIN10 LTSB版本用着还不错

网友:
win10输入法还好,就是休眠有问题, 经常盖下盖子或按电源开关不休眠或自动唤醒(把所有程序关闭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楼上说的睡了醒不了倒是没发现

楼主:
刚安装好了WIN10 64位企业版,以前自动升级过的电脑,为什么不能自动激活呢?

以前自动升级安装的应该不是企业版,难道是这个原因?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刚安装好了WIN10 64位企业版,以前自动升级过的电脑,为什么不能自动激活呢?

以前自动升级安装的应该不是 ...

不同版本升级是需要到应用商店购买的,去淘宝买个号激活吧,十来块钱,省心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同版本升级是需要到应用商店购买的,去淘宝买个号激活吧,十来块钱,省心省力~ ...

谢谢,我先黑着用几天看看是否适应。

网友:
很好用啊!!!!用了win10,就再也用不会去啦!!!!!!

网友:
我的win10系统由于试装了安卓模拟器速度变得非常慢,昨天不得不重装,在更新flash时

竟然被捆绑了一个杀毒软件Mcafee security scan plus,这软件很难卸载干净,只好查注

册表耐心地删掉,在此提醒大家注意不要中招。

win10真的非常好,开机关机都非常快,“ctrl+滚轮”直接调节字体大小感觉真好,只是缺省

没有管理员权限,但是普通权限用熟了也习惯了。

网友:
挺好用的。就用1607版的吧。

楼主:
已经激活,淘宝8元的序列号果然威猛!

网友:
上周给老妈买了thinkpad e450 预装了win10 双显卡
今天电脑自动更新了,更新完之后 一直黑屏无法启动。  用系统自带的恢复功能完程系统初始化,然后卡在第一次启动的设置页面,设置好重启又到那里,再设置好下一步又重启

我是对win10无好感了  现在重新装win7中, 至少自己折腾可以,但老妈平常只用电脑写文章,这样折腾太伤了
PS 今天网上查了下,黑屏是因为win10跟双显卡笔记本并不太兼容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关闭自动更新  关闭自动更新   关闭自动更新

今天被自动更新坑死了 黑屏

网友H:
休眠,睡眠有问题,不能1次进去,要多进去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休眠,睡眠有问题,不能1次进去,要多进去几次

暂时还没发现这个问题,笔记本每次扣上都能自动休眠,不过确实有一个系统ACPI驱动找不到。

网友:
刚刚更新补丁到1607.14393.693。挺好用的。

网友I:
据说14393.693有BUG:不支持多屏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据说14393.693有BUG:不支持多屏

多屏? 多显示器还是多个虚拟桌面,这两个都没问题.

网友:
都用的呼呼的

网友:
为了Windows Subsystem for Linux
试用了下,感觉比win8吃资源,卡卡的,系统自带太多东西删不掉,还是退回到win8.1了

网友:
我觉得挺好用

网友:
目前1607版本

网友J(2017-03-12):
引用 网友F:
WIN10 LTSB版本用着还不错

WIN10 企业版LTSBX64么?有没有激活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J:
WIN10 企业版LTSBX64么?有没有激活方法?

用着很稳定,我某宝上买的激活码激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