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一台电机,如何看电机的反电动势波形,从而知道它...

楼主(2017-01-07):
  手上拿到一个三相直流电机, 没有详细的铭牌信息, 请问怎么判断是BLDC还是PMSM ? 能通过反电动势看吗?

网友:
上示波器看反电势

网友A:
短接电源线,手转动轴,脉动明显的是BLDC。感觉得到是梯形波脉动还是正弦波脉动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电源线,手转动轴,脉动明显的是BLDC。感觉得到是梯形波脉动还是正弦波脉动也行。 ...

齿槽转矩也有关系吧,槽数少PMSM都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接电源线,手转动轴,脉动明显的是BLDC。感觉得到是梯形波脉动还是正弦波脉动也行。 ...

这个不能判断是方波电动势或正弦电动势。一顿一顿的只能说明齿槽转矩大。这个转矩是有害的。
正确的姿势应当是三个10K电阻一端全部扭在一起。另三边分别接到电机的UVW上。用示波器探头(我们用的差分探头)接电阻公共端到U或V或W。转动电动机看波形

网友:
上拖动测试台,用另一台电机拖动它,剩下的用示波器看。

网友:
对拖,和示波器这才是正确的路子。

楼主:
估计应该是5\6\7楼靠谱.

网友(2020-02-09):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判断是方波电动势或正弦电动势。一顿一顿的只能说明齿槽转矩大。这个转矩是有害的。
正确的姿势 ...

这两种分别是什么样的波形?最近电动三轮车电机坏了,换了一个更大功率的电机上去,发现空载加速会停,想弄清楚一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