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创建TCP失败,如何排查问题?

楼主(2017-01-07):
如题,以前使用1.2版本,在lm3s芯片上,可以很好的创建并使用tcp server
最近转到STM32,底层已经搞通,UDP也通了,但是在搞TCP的时候碰到了困难。
我使用example目录下的tcp server,加入工程,编译,通过

当运行的时候,到下面这个地方就出错了。
if ((sock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 -1)
   {
       /* 创建失败的错误处理 */
       rt_kprintf("Socket error\n");

       /* 释放已分配的接收缓冲 */
       rt_free(recv_data);
       return;
   }

检查了配置,已经使能了TCP功能。是不是其他还有哪个地方的开关没有打开,导致的这个故障的出现?
请有经验的大虾指导指导,谢谢!

rt-thread的版本号为RT-Thread v2.1.0 beta
主芯片为STM32F107

网友A:
改配置。加多NET_CONN和socket数量。
UDP也会占用掉这个数量。

可以把memp.c更新为下面的,来dump一下这些数量就明白了。
/**
* @file
* Dynamic pool memory manager
*
* lwIP has dedicated pools for many structures (netconn, protocol control blocks,
* packet buffers, ...). All these pools are managed here.
*/

/*
* Copyright (c) 2001-2004 Swedish Institute of Computer Science.
* All rights reserved.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The name of the author may not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AUTHOR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 SHALL THE AUTHOR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 OF SUCH DAMAGE.
*
* This file is part of the lwIP TCP/IP stack.
*
* Author: Adam Dunkels <adam@sics.se>
*
*/

#include "lwip/opt.h"

#include "lwip/memp.h"
#include "lwip/pbuf.h"
#include "lwip/udp.h"
#include "lwip/raw.h"
#include "lwip/tcp_impl.h"
#include "lwip/igmp.h"
#include "lwip/api.h"
#include "lwip/api_msg.h"
#include "lwip/tcpip.h"
#include "lwip/sys.h"
#include "lwip/timers.h"
#include "lwip/stats.h"
#include "netif/etharp.h"
#include "lwip/ip_frag.h"
#include "lwip/snmp_structs.h"
#include "lwip/snmp_msg.h"
#include "lwip/dns.h"
#include "netif/ppp_oe.h"

#include <string.h>

#if !MEMP_MEM_MALLOC /* don't build if not configured for use in lwipopts.h */

struct memp {
  struct memp *next;
#if MEMP_OVERFLOW_CHECK
  const char *file;
  int line;
#endif /* MEMP_OVERFLOW_CHECK */
};

#if MEMP_OVERFLOW_CHECK
/* if MEMP_OVERFLOW_CHECK is turned on, we reserve some bytes at the beginning
* and at the end of each element, initialize them as 0xcd and check
* them later. */
/* If MEMP_OVERFLOW_CHECK is >= 2, on every call to memp_malloc or memp_free,
* every single element in each pool is checked!
* This is VERY SLOW but also very helpful. */
/* MEMP_SANITY_REGION_BEFORE and MEMP_SANITY_REGION_AFTER can be overridden in
* lwipopts.h to change the amount reserved for checking. */
#ifndef MEMP_SANITY_REGION_BEFORE
#define MEMP_SANITY_REGION_BEFORE  16
#endif /* MEMP_SANITY_REGION_BEFORE*/
#if MEMP_SANITY_REGION_BEFORE > 0
#define MEMP_SANITY_REGION_BEFORE_ALIGNED    LWIP_MEM_ALIGN_SIZE(MEMP_SANITY_REGION_BEFORE)
#else
#define MEMP_SANITY_REGION_BEFORE_ALIGNED    0
#endif /* MEMP_SANITY_REGION_BEFORE*/
#ifndef MEMP_SANITY_REGION_AFTER
#define MEMP_SANITY_REGION_AFTER   16
#endif /* MEMP_SANITY_REGION_AFTER*/
#if MEMP_SANITY_REGION_AFTER > 0
#define MEMP_SANITY_REGION_AFTER_ALIGNED     LWIP_MEM_ALIGN_SIZE(MEMP_SANITY_REGION_AFTER)
#else
#define MEMP_SANITY_REGION_AFTER_ALIGNED     0
#endif /* MEMP_SANITY_REGION_AFTER*/

/* MEMP_SIZE: save space for struct memp and for sanity check */
#define MEMP_SIZE          (LWIP_MEM_ALIGN_SIZE(sizeof(struct memp)) + MEMP_SANITY_REGION_BEFORE_ALIGNED)
#define MEMP_ALIGN_SIZE(x) (LWIP_MEM_ALIGN_SIZE(x) + MEMP_SANITY_REGION_AFTER_ALIGNED)

#else /* MEMP_OVERFLOW_CHECK */

/* No sanity checks
* We don't need to preserve the struct memp while not allocated, so we
* can save a little space and set MEMP_SIZE to 0.
*/
#define MEMP_SIZE           0
#define MEMP_ALIGN_SIZE(x) (LWIP_MEM_ALIGN_SIZE(x))

#endif /* MEMP_OVERFLOW_CHECK */

/** This array holds the first free element of each pool.
*  Elements form a linked list. */
static struct memp *memp_tab[MEMP_MAX];

#else /* MEMP_MEM_MALLOC */

#define MEMP_ALIGN_SIZE(x) (LWIP_MEM_ALIGN_SIZE(x))

#endif /* MEMP_MEM_MALLOC */

/** This array holds the element sizes of each pool. */
#if !MEM_USE_POOLS && !MEMP_MEM_MALLOC
static
#endif
const u16_t memp_sizes[MEMP_MAX] = {
#define LWIP_MEMPOOL(name,num,size,desc)  LWIP_MEM_ALIGN_SIZE(size),
#include "lwip/memp_std.h"
};

#if !MEMP_MEM_MALLOC /* don't build if not configured for use in lwipopts.h */

/** This array holds the number of elements in each pool. */
static const u16_t memp_num[MEMP_MAX] = {
#define LWIP_MEMPOOL(name,num,size,desc)  (num),
#include "lwip/memp_std.h"
};

/** This array holds a textual description of each pool. */
#ifdef LWIP_DEBUG
static const char *memp_desc[MEMP_MAX] = {
#define LWIP_MEMPOOL(name,num,size,desc)  (desc),
#include "lwip/memp_std.h"
};
#endif /* LWIP_DEBUG */

#if MEMP_SEPARATE_POOLS

/** This creates each memory pool. These are named memp_memory_XXX_base (where
* XXX is the name of the pool defined in memp_std.h).
* To relocate a pool, declare it as extern in cc.h. Example for GCC:
*   extern u8_t __attribute__((section(".onchip_mem"))) memp_memory_UDP_PCB_base[];
*/
#define LWIP_MEMPOOL(name,num,size,desc) u8_t memp_memory_ ## name ## _base \
  [((num) * (MEMP_SIZE + MEMP_ALIGN_SIZE(size)))];
#include "lwip/memp_std.h"

/** This array holds the base of each memory pool. */
static u8_t *const memp_bases[] = {
#define LWIP_MEMPOOL(name,num,size,desc) memp_memory_ ## name ## _base,
#include "lwip/memp_std.h"
};

#else /* MEMP_SEPARATE_POOLS */

/** This is the actual memory used by the pools (all pools in one big block). */
static u8_t memp_memory[MEM_ALIGNMENT - 1
#define LWIP_MEMPOOL(name,num,size,desc) + ( (num) * (MEMP_SIZE + MEMP_ALIGN_SIZE(size) ) )
#include "lwip/memp_std.h"
];

#endif /* MEMP_SEPARATE_POOLS */

#if MEMP_SANITY_CHECK
/**
* Check that memp-lists don't form a circle, using "Floyd's cycle-finding algorithm".
*/
static int
memp_sanity(void)
{
  s16_t i;
  struct memp *t, *h;

  for (i = 0; i < MEMP_MAX; i++) {
    t = memp_tab[i];
    if(t != NULL) {
      for (h = t->next; (t != NULL) && (h != NULL); t = t->next,
        h = (((h->next != NULL) && (h->next->next != NULL)) ? h->next->next : NULL)) {
        if (t == h) {
          return 0;
        }
      }
    }
  }
  return 1;
}
#endif /* MEMP_SANITY_CHECK*/
#if MEMP_OVERFLOW_CHECK
#if defined(LWIP_DEBUG) && MEMP_STATS
static const char * memp_overflow_names[] = {
#define LWIP_MEMPOOL(name,num,size,desc) "/"desc,
#include "lwip/memp_std.h"
  };
#endif

/**
* Check if a memp element was victim of an overflow
* (e.g. the restricted area after it has been altered)
*
* @param p the memp element to check
* @param memp_type the pool p comes from
*/
static void
memp_overflow_check_element_overflow(struct memp *p, u16_t memp_type)
{
  u16_t k;
  u8_t *m;
#if MEMP_SANITY_REGION_AFTER_ALIGNED > 0
  m = (u8_t*)p + MEMP_SIZE + memp_sizes[memp_type];
  for (k = 0; k < MEMP_SANITY_REGION_AFTER_ALIGNED; k++) {
    if (m[k] != 0xcd) {
      char errstr[128] = "detected memp overflow in pool ";
      char digit[] = "0";
      if(memp_type >= 10) {
        digit[0] = '0' + (memp_type/10);
        strcat(errstr, digit);
      }
      digit[0] = '0' + (memp_type%10);
      strcat(errstr, digit);
#if defined(LWIP_DEBUG) && MEMP_STATS
      strcat(errstr, memp_overflow_names[memp_type]);
#endif
      LWIP_ASSERT(errstr, 0);
    }
  }
#endif
}

/**
* Check if a memp element was victim of an underflow
* (e.g. the restricted area before it has been altered)
*
* @param p the memp element to check
* @param memp_type the pool p comes from
*/
static void
memp_overflow_check_element_underflow(struct memp *p, u16_t memp_type)
{
  u16_t k;
  u8_t *m;
#if MEMP_SANITY_REGION_BEFORE_ALIGNED > 0
  m = (u8_t*)p + MEMP_SIZE - MEMP_SANITY_REGION_BEFORE_ALIGNED;
  for (k = 0; k < MEMP_SANITY_REGION_BEFORE_ALIGNED; k++) {
    if (m[k] != 0xcd) {
      char errstr[128] = "detected memp underflow in pool ";
      char digit[] = "0";
      if(memp_type >= 10) {
        digit[0] = '0' + (memp_type/10);
        strcat(errstr, digit);
      }
      digit[0] = '0' + (memp_type%10);
      strcat(errstr, digit);
#if defined(LWIP_DEBUG) && MEMP_STATS
      strcat(errstr, memp_overflow_names[memp_type]);
#endif
      LWIP_ASSERT(errstr, 0);
    }
  }
#endif
}

/**
* Do an overflow check for all elements in every pool.
*
* @see memp_overflow_check_element for a description of the check
*/
static void
memp_overflow_check_all(void)
{
  u16_t i, j;
  struct memp *p;

  p = (struct memp *)LWIP_MEM_ALIGN(memp_memory);
  for (i = 0; i < MEMP_MAX; ++i) {
    p = p;
    for (j = 0; j < memp_num[i]; ++j) {
      memp_overflow_check_element_overflow(p, i);
      p = (struct memp*)((u8_t*)p + MEMP_SIZE + memp_sizes[i] + MEMP_SANITY_REGION_AFTER_ALIGNED);
    }
  }
  p = (struct memp *)LWIP_MEM_ALIGN(memp_memory);
  for (i = 0; i < MEMP_MAX; ++i) {
    p = p;
    for (j = 0; j < memp_num[i]; ++j) {
      memp_overflow_check_element_underflow(p, i);
      p = (struct memp*)((u8_t*)p + MEMP_SIZE + memp_sizes[i] + MEMP_SANITY_REGION_AFTER_ALIGNED);
    }
  }
}

/**
* Initialize the restricted areas of all memp elements in every pool.
*/
static void
memp_overflow_init(void)
{
  u16_t i, j;
  struct memp *p;
  u8_t *m;

  p = (struct memp *)LWIP_MEM_ALIGN(memp_memory);
  for (i = 0; i < MEMP_MAX; ++i) {
    p = p;
    for (j = 0; j < memp_num[i]; ++j) {
#if MEMP_SANITY_REGION_BEFORE_ALIGNED > 0
      m = (u8_t*)p + MEMP_SIZE - MEMP_SANITY_REGION_BEFORE_ALIGNED;
      memset(m, 0xcd, MEMP_SANITY_REGION_BEFORE_ALIGNED);
#endif
#if MEMP_SANITY_REGION_AFTER_ALIGNED > 0
      m = (u8_t*)p + MEMP_SIZE + memp_sizes[i];
      memset(m, 0xcd, MEMP_SANITY_REGION_AFTER_ALIGNED);
#endif
      p = (struct memp*)((u8_t*)p + MEMP_SIZE + memp_sizes[i] + MEMP_SANITY_REGION_AFTER_ALIGNED);
    }
  }
}
#endif /* MEMP_OVERFLOW_CHECK */

static void memp_dump(void)
{
        rt_kprintf("memp_init\n");

        rt_kprintf("memp_memory size:%d\n", sizeof(memp_memory));

        rt_kprintf("name              size  num total\n");
        rt_kprintf("%-16.16s: %-5d %-3d %-5d\n", "RAW_PCB",
        sizeof(struct raw_pcb), MEMP_NUM_RAW_PCB,
        sizeof(struct raw_pcb) * MEMP_NUM_RAW_PCB);

#if LWIP_UDP
        rt_kprintf("%-16.16s: %-5d %-3d %-5d\n", "UDP_PCB",
        sizeof(struct udp_pcb), MEMP_NUM_UDP_PCB,
        sizeof(struct udp_pcb) * MEMP_NUM_UDP_PCB);
#else
        rt_kprintf("LWIP_UDP disable\n");
#endif /* LWIP_UDP */

#if LWIP_TCP
        rt_kprintf("%-16.16s: %-5d %-3d %-5d\n", "TCP_PCB",
        sizeof(struct tcp_pcb), MEMP_NUM_TCP_PCB,
        sizeof(struct tcp_pcb) * MEMP_NUM_TCP_PCB);

        rt_kprintf("%-16.16s: %-5d %-3d %-5d\n", "TCP_PCB_LISTEN",
        sizeof(struct tcp_pcb_listen), MEMP_NUM_TCP_PCB_LISTEN,
        sizeof(struct tcp_pcb_listen) * MEMP_NUM_TCP_PCB_LISTEN);

        rt_kprintf("%-16.16s: %-5d %-3d %-5d\n", "TCP_SEG",
        sizeof(struct tcp_seg), MEMP_NUM_TCP_SEG,
        sizeof(struct tcp_seg) * MEMP_NUM_TCP_SEG);
#else
        rt_kprintf("LWIP_TCP disable\n");
#endif /* LWIP_TCP */

//重新组装
#if IP_REASSEMBLY
        rt_kprintf("%-16.16s: %-5d %-3d %-5d\n", "REASSDATA",
        sizeof(struct ip_reassdata), MEMP_NUM_REASSDATA,
        sizeof(struct ip_reassdata) * MEMP_NUM_REASSDATA);
#else
        rt_kprintf("IP_REASSEMBLY disable\n");
#endif /* IP_REASSEMBLY */

//分片
#if IP_FRAG && !IP_FRAG_USES_STATIC_BUF && !LWIP_NETIF_TX_SINGLE_PBUF
        rt_kprintf("%-16.16s: %-5d %-3d %-5d\n", "FRAG_PBUF",
        sizeof(struct pbuf_custom_ref), MEMP_NUM_FRAG_PBUF,
        sizeof(struct pbuf_custom_ref) * MEMP_NUM_FRAG_PBUF);
#else
        rt_kprintf("IP_FRAG disable\n");
#endif /* IP_FRAG && !IP_FRAG_USES_STATIC_BUF && !LWIP_NETIF_TX_SINGLE_PBUF */

#if LWIP_NETCONN
        rt_kprintf("%-16.16s: %-5d %-3d %-5d\n", "NETBUF",
        sizeof(struct netbuf), MEMP_NUM_NETBUF,
        sizeof(struct netbuf) * MEMP_NUM_NETBUF);

        rt_kprintf("%-16.16s: %-5d %-3d %-5d\n", "NETCONN",
        sizeof(struct netconn), MEMP_NUM_NETCONN,
        sizeof(struct netconn) * MEMP_NUM_NETCONN);
#else
        rt_kprintf("LWIP_NETCONN disable\n");
#endif /* LWIP_NETCONN */

        rt_kprintf("%-16.16s: %-5d %-3d %-5d\n", "TCPIP_MSG_API",
        sizeof(struct tcpip_msg), MEMP_NUM_TCPIP_MSG_API,
        sizeof(struct tcpip_msg) * MEMP_NUM_TCPIP_MSG_API);

        rt_kprintf("%-16.16s: %-5d %-3d %-5d\n", "TCPIP_MSG_INPKT",
        sizeof(struct tcpip_msg), MEMP_NUM_TCPIP_MSG_INPKT,
        sizeof(struct tcpip_msg) * MEMP_NUM_TCPIP_MSG_INPKT);

#if LWIP_ARP && ARP_QUEUEING
        rt_kprintf("%-16.16s: %-5d %-3d %-5d\n", "ARP_QUEUE",
        sizeof(struct etharp_q_entry), MEMP_NUM_ARP_QUEUE,
        sizeof(struct etharp_q_entry) * MEMP_NUM_ARP_QUEUE);
#else
        rt_kprintf("LWIP_ARP disable\n");
#endif /* LWIP_ARP && ARP_QUEUEING */

#if LWIP_IGMP
        rt_kprintf("%-16.16s: %-5d %-3d %-5d\n", "IGMP_GROUP",
        sizeof(struct igmp_group), MEMP_NUM_IGMP_GROUP,
        sizeof(struct igmp_group) * MEMP_NUM_IGMP_GROUP);
#else
        rt_kprintf("LWIP_IGMP disable\n");
#endif /* LWIP_IGMP */

        rt_kprintf("%-16.16s: %-5d %-3d %-5d\n", "SYS_TIMEOUT",
        sizeof(struct sys_timeo), MEMP_NUM_SYS_TIMEOUT,
        sizeof(struct sys_timeo) * MEMP_NUM_SYS_TIMEOUT);

#if LWIP_SNMP
        rt_kprintf("%-16.16s: %-5d %-3d %-5d\n", "SNMP_ROOTNODE",
        sizeof(struct mib_list_rootnode), MEMP_NUM_SNMP_ROOTNODE,
        sizeof(struct mib_list_rootnode) * MEMP_NUM_SNMP_ROOTNODE);

        rt_kprintf("%-16.16s: %-5d %-3d %-5d\n", "SNMP_NODE",
        sizeof(struct mib_list_node), MEMP_NUM_SNMP_NODE,
        sizeof(struct mib_list_node) * MEMP_NUM_SNMP_NODE);

        rt_kprintf("%-16.16s: %-5d %-3d %-5d\n", "SNMP_VARBIND",
        sizeof(struct snmp_varbind), MEMP_NUM_SNMP_VARBIND,
        sizeof(struct snmp_varbind) * MEMP_NUM_SNMP_VARBIND);

        rt_kprintf("%-16.16s: %-5d %-3d %-5d\n", "SNMP_VALUE",
        SNMP_MAX_VALUE_SIZE, MEMP_NUM_SNMP_VALUE,
        SNMP_MAX_VALUE_SIZE * MEMP_NUM_SNMP_VALUE);
#else
        rt_kprintf("LWIP_SNMP disable\n");
#endif /* LWIP_SNMP */

#if LWIP_DNS && LWIP_SOCKET
        rt_kprintf("%-16.16s: %-5d %-3d %-5d\n", "NETDB",
        NETDB_ELEM_SIZE, MEMP_NUM_NETDB,
        NETDB_ELEM_SIZE * MEMP_NUM_NETDB);
#else
        rt_kprintf("LWIP_DNS LWIP_SOCKET disable\n");
#endif /* LWIP_DNS LWIP_SOCKET */

#if LWIP_DNS && DNS_LOCAL_HOSTLIST && DNS_LOCAL_HOSTLIST_IS_DYNAMIC
        rt_kprintf("%-16.16s: %-5d %-3d %-5d\n", "LOCALHOSTLIST",
        LOCALHOSTLIST_ELEM_SIZE, MEMP_NUM_LOCALHOSTLIST,
        LOCALHOSTLIST_ELEM_SIZE * MEMP_NUM_LOCALHOSTLIST);
#else
        rt_kprintf("DNS_LOCAL_HOSTLIST disable\n");
#endif /* DNS_LOCAL_HOSTLIST */

#if PPPOE_SUPPORT
        rt_kprintf("%-16.16s: %-5d %-3d %-5d\n", "PPPOE_IF",
        sizeof(struct pppoe_softc), MEMP_NUM_PPPOE_INTERFACES,
        sizeof(struct pppoe_softc) * MEMP_NUM_PPPOE_INTERFACES);
#else
        rt_kprintf("PPPOE_SUPPORT disable\n");
#endif /* PPPOE_SUPPORT */

        rt_kprintf("%-16.16s: %-5d %-3d %-5d\n", "PBUF_POOL",
        PBUF_POOL_BUFSIZE, PBUF_POOL_SIZE,
        PBUF_POOL_BUFSIZE * PBUF_POOL_SIZE);
}

/**
* Initialize this module.
*
* Carves out memp_memory into linked lists for each pool-type.
*/
void
memp_init(void)
{
  struct memp *memp;
  u16_t i, j;

  memp_dump();

  for (i = 0; i < MEMP_MAX; ++i) {
    MEMP_STATS_AVAIL(used, i, 0);
    MEMP_STATS_AVAIL(max, i, 0);
    MEMP_STATS_AVAIL(err, i, 0);
    MEMP_STATS_AVAIL(avail, i, memp_num[i]);
  }

#if !MEMP_SEPARATE_POOLS
  memp = (struct memp *)LWIP_MEM_ALIGN(memp_memory);
#endif /* !MEMP_SEPARATE_POOLS */
  /* for every pool: */
  for (i = 0; i < MEMP_MAX; ++i) {
    memp_tab[i] = NULL;
#if MEMP_SEPARATE_POOLS
    memp = (struct memp*)memp_bases[i];
#endif /* MEMP_SEPARATE_POOLS */
    /* create a linked list of memp elements */
    for (j = 0; j < memp_num[i]; ++j) {
      memp->next = memp_tab[i];
      memp_tab[i] = memp;
      memp = (struct memp *)(void *)((u8_t *)memp + MEMP_SIZE + memp_sizes[i]
#if MEMP_OVERFLOW_CHECK
        + MEMP_SANITY_REGION_AFTER_ALIGNED
#endif
      );
    }
  }
#if MEMP_OVERFLOW_CHECK
  memp_overflow_init();
  /* check everything a first time to see if it worked */
  memp_overflow_check_all();
#endif /* MEMP_OVERFLOW_CHECK */
}

/**
* Get an element from a specific pool.
*
* @param type the pool to get an element from
*
* the debug version has two more parameters:
* @param file file name calling this function
* @param line number of line where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
* @return a pointer to the allocated memory or a NULL pointer on error
*/
void *
#if !MEMP_OVERFLOW_CHECK
memp_malloc(memp_t type)
#else
memp_malloc_fn(memp_t type, const char* file, const int line)
#endif
{
  struct memp *memp;
  SYS_ARCH_DECL_PROTECT(old_level);

  LWIP_ERROR("memp_malloc: type < MEMP_MAX", (type < MEMP_MAX), return NULL;);

  SYS_ARCH_PROTECT(old_level);
#if MEMP_OVERFLOW_CHECK >= 2
  memp_overflow_check_all();
#endif /* MEMP_OVERFLOW_CHECK >= 2 */

  memp = memp_tab[type];

  if (memp != NULL) {
    memp_tab[type] = memp->next;
#if MEMP_OVERFLOW_CHECK
    memp->next = NULL;
    memp->file = file;
    memp->line = line;
#endif /* MEMP_OVERFLOW_CHECK */
    MEMP_STATS_INC_USED(used, type);
    LWIP_ASSERT("memp_malloc: memp properly aligned",
                ((mem_ptr_t)memp % MEM_ALIGNMENT) == 0);
    memp = (struct memp*)(void *)((u8_t*)memp + MEMP_SIZE);
  } else {
    LWIP_DEBUGF(MEMP_DEBUG | LWIP_DBG_LEVEL_SERIOUS, ("memp_malloc: out of memory in pool %s\n", memp_desc[type]));
    MEMP_STATS_INC(err, type);
  }

  SYS_ARCH_UNPROTECT(old_level);

  return memp;
}

/**
* Put an element back into its pool.
*
* @param type the pool where to put mem
* @param mem the memp element to free
*/
void
memp_free(memp_t type, void *mem)
{
  struct memp *memp;
  SYS_ARCH_DECL_PROTECT(old_level);

  if (mem == NULL) {
    return;
  }
  LWIP_ASSERT("memp_free: mem properly aligned",
                ((mem_ptr_t)mem % MEM_ALIGNMENT) == 0);

  memp = (struct memp *)(void *)((u8_t*)mem - MEMP_SIZE);

  SYS_ARCH_PROTECT(old_level);
#if MEMP_OVERFLOW_CHECK
#if MEMP_OVERFLOW_CHECK >= 2
  memp_overflow_check_all();
#else
  memp_overflow_check_element_overflow(memp, type);
  memp_overflow_check_element_underflow(memp, type);
#endif /* MEMP_OVERFLOW_CHECK >= 2 */
#endif /* MEMP_OVERFLOW_CHECK */

  MEMP_STATS_DEC(used, type);

  memp->next = memp_tab[type];
  memp_tab[type] = memp;

#if MEMP_SANITY_CHECK
  LWIP_ASSERT("memp sanity", memp_sanity());
#endif /* MEMP_SANITY_CHECK */

  SYS_ARCH_UNPROTECT(old_level);
}

#endif /* MEMP_MEM_MALLOC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配置。加多NET_CONN和socket数量。
UDP也会占用掉这个数量。

如果是那啥数量的问题,我尝试过不启用udp服务器,同样会在初始化tcp的时候出错呢

网友:
都喜欢直接贴代码?